STM32蓝牙温控风扇,包含原理图和程序PCB文件

楼主(2021-04-30):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pwm.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ode.h"

/*****主函数*****/

extern u8 char_value;
extern short tem;
u16 PWM_value;
u8 key_value;

int main(void)
{
        u8 mode_flag = 0;
        PWM_value =SPEED0;
        short temp  = 10;
        delay_init(72);
        Led_Init();//LED初始化
        Key_Init();
        Pwm_Init();
        Usart1_Init(72,9600);
        LCD_Init();
        while(DS18B20_Init())
        {
                LCD1602_DisString(0, 0, (u8*)"DS10B20 Err");
        }
        delay_ms(2000);
        LCD1602_Clear();
        LCD1602_DisString(0, 0, (u8*)"Tem:   ");
        LCD1602_DisTemChar(6, 0);
        LCD1602_DisString(9, 0, (u8*)"Speed:0");
        LCD1602_DisString(0, 1, (u8*)"mode:    ");
        while(1)
        {
                key_value = Key_Scan(0);
                tem = DS18B20_Get_Temp();
                LCD1602_DisTem(4, 0);
                delay_ms(50);
                if((key_value == 4 || char_value == '4')&&mode_flag==0)
        {
                mode_flag = 1;

        }
        else if((key_value == 4 || char_value == '4')&&mode_flag==1)
        {
                mode_flag = 0;
                char_value = 10;
                key_value = 0;
        }
        if(mode_flag) Auto_Mode();
        else Hand_Mode();

        TIM3 ->CCR2 = PWM_value;
        char_value = 10;
        key_value = 0;
        }
}

网友A(2021-06-29):
蓝牙控制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B(2025-03-04):
首先,原理图与代码对应不上。代码用到4个按键,原理图是5个。其次温度读取有一些问题,最大读到25°就清零了

网友C(2025-05-30):
为什么pcb4个按键原理图5个

网友D:
蓝牙控制软件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