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51串口之蓝牙的完美接合!

楼主(2021-04-30):
1.演示图片:

2.蓝牙模块介绍:

蓝牙4.0协议是2010年6月由SIG ( Special Interest Group)发布的最新标准,它有2种模式:BLE(Bluetooth low energy)只能与4.0协议设备通信,适应节能且仅收发少量数据的设备(如家用电子);BR/EDR ( Basic Rate / Enhanced Data Raie,向下兼容〈能与3.0/2.1/2.0通信〉,适应收发数据较多的设备(如耳机)。

蓝牙模块是指集成蓝牙功能的芯片基本电路集合,用于无线网络通讯,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数据传输模块远程控制模块等。蓝牙模块最简单、最常见的通讯方式就是透传。透传也叫串口透传,就是透明传输的意思,一般是用作串口。具体的工作机制就是不管所传输的内容,也不需要自己增加什么协议。只是把MCU的串口接到蓝牙的串口上,用透传方式把MCU需要传输的内容通过蓝牙模块,发送给其他蓝牙接收模块。对于我们使用来说也是串口,所以我们这里使用天问51的扩展串口UART3。

3.模块接线说明

蓝牙模块连接在天问51的串口3上,具体连线如下:

RXD  ——>  P51

  TXD  ——>  P50
  VCC  ——>  3.3V / 5V
  GND  ——>  GND

4.蓝牙RGB调试使用说明

APP软件见附件:https://pan.baidu.com/s/1Ibb9D_-xVujrOTGmSgfmdQ

提取码:Twen

4.1 第一步:下载APP和模块连接

下载安装蓝牙调试器:

将蓝牙模块在天问51上连接好:

4.2 第二步:下载程序

    在好好搭搭官网,找到蓝牙RGB灯,将程序下载到天问51当中。
    通讯协议说明:
    帧结构为:A5 R_H R_L G_H G_LB_H B_L CS 5A
    A5:帧头
    R_H R_L:数据位,只接收后面一位
    G_H G_L:数据位,只接收后面一位
    B_H B_L:数据位,只接收后面一位
    CS:校验位,累加和校验
    5A:帧尾

4.3 第三步:手机蓝牙连接

打开手机的蓝牙,并且打开蓝牙调试器。调试器会自动搜索蓝牙。蓝牙调试器搜索完之后,找到自己蓝牙模块的名字,点击右边的+号,(这里我的蓝牙名字是HaoDa BT)如果没有找到自己蓝牙的名字,可以尝试点击下方刷新按钮,或者重新插拔蓝牙,手机上重新开启。

第一次连接会弹出一些选项,按照下图所示的选项选择。

好之后,可以看到上方显示已连接,蓝牙旁边会出现一个红色的X,点击这个X的话就会断开蓝牙连接,这样就已经完成了蓝牙模块和手机的连接。

4.4 第四步:蓝牙调试工程建立

下方找到专业调试按钮,然后点击+号,在弹出来的界面,输入自己的工程名字,和选择工程类型。这里我选择竖屏,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调试工程空白的地方,先不要点蓝色的启动三角形,在浮现出来的选项中选择通信设置。

然后找到绿色方框短整型栏,点击+号,然后输入变量名字。

一共要设置三个变量分别为:R、G、B。

设置完之后,回到主界面,点击编辑控件

在弹出的界面上点击+号,然后选择滑动条

然后在最后一个选项当中选择刚刚设定的变量。设置好之后,点击空白处。

然后弹出设置上限,将参数填入,255和0,点击OK。

  这个步骤一共三次,创建三个滑动条,将三个变量都要设置进去

    右边的三个按钮分别是:移动、大小、方向,可以自行调节。

4.5 第四步:运行调试

最后回到主界面,点击蓝色箭头,然后在弹出的界面可以滑动条轮来改变RGB灯的颜色了

至此,就完成了全部的步骤,祝大家成功!!

网友A:
天问Block 单片机编程软件,确实方便好用,各种库都是做好的,拖过来就能用,

网友A:
我已经在工作了,而且我用天问51能自己编写简单的程序,本人C语言小白,但是能用天问51写一些简单程序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在工作了,而且我用天问51能自己编写简单的程序,本人C语言小白,但是能用天问51写一些简单程序可以 ...

可以的啊,你试试嘛

网友C(2021-06-23):
这个早就做成功了 ,如果这个功能拓展一下更好,它现在只能从机收,不能从机发数据到主机 。最好他们是能互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