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测2k以上频率数码管老是循环闪烁?求分析

楼主:
哪位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测2k以上频率数码管老是循环闪烁

单片机代码如下
  • #include <reg52.h >
  • #include <intrins.h >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k1=P3^0;
  • sbit  k2=P2^0;
  • sbit  LED=P2^1;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 unsigned  char count [8]={0, 0, 0, 0, 0, 0, 0, 0};
  • unsigned  int  T0count =0;
  • unsigned  char time1tick =0;
  • unsigned  char i =0,a=0,j=0,y=0;
  • unsigned  int x ;
  • void pulse_init (void)
  • {
  •   TMOD =0x16;
  •   TH0=0x00;
  •   TL0=0x00;
  •   TH1=(65536-50000)/256;
  •   TL1=(65536-50000)%256;
  •   ET0=1;
  •   ET1=1;
  •   EA=1;
  • }
  • void delay (uint ms)
  • {
  •   unsigned char i,j;
  •   for(i =0; i<ms; i ++)
  •   for(j =0; j<250;j ++)
  •   {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
  • static void time0_int (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
  •   T0count ++;
  • }
  • void t1(void) interrupt 3 using 0
  • {
  •   time1tick++;
  •   TH1=(65536-50000)/256;
  •   TL1=(65536-50000)%256;
  •   if (time1tick==10*a)
  •   {
  •     time1tick=0;
  •     TR0=0;
  •     TR1=0;
  •     ET0=0;
  •     ET1=0;
  •   }
  • }
  • void display (void)
  • {
  •   x=256*T0count+TL0;
  •   i=7;
  •   while(x)
  •   {
  •     count[ i]=x%10;
  •     x=x/10;
  •     i--;
  •   }
  •   while(i--)
  •   {
  •     count[ i]=10;//修改
  •   }
  •   for(i=0;i<8;i++)
  •   {
  •         if(i==7&&j==1)
  •         {
  •                 P1=0x80;
  •                 delay(1);
  •     }
  •            P0=dispbit;
  •            P1=dispcode[count[ i]];
  •            delay(1);
  •   }
  • }
  • void main()
  • {
  •   if(!k2)
  •   {
  •     delay(5);
  •         if(!k2)
  •         j=0;
  •         else
  •                 j=1;
  •   }
  •   switch(j)
  •   {
  •         case(0):a=2; LED=1; break;
  •         case(1):a=20; LED=0; break;
  •   }
  •   pulse_init();
  •   TR1=1;
  •   TR0=1;
  •   do
  •   {
  •     display();
  •   }while(k2);
  • }

网友A(2021-05-01):
哪位大佬知道该改哪吗

网友B:
我问下楼主,程序时你自己写的还是参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问下楼主,程序时你自己写的还是参考的?

参考的

网友C:
估计多次进入中断造成数码管扫描跟不上。这种情况可以考虑SPI或I2C总线方式驱动数码管,这个不需要经常扫描数码管

网友B:
程序结构不能那样写呀

网友D:
101.  do
102.  {
103.    display();
104.  }while(k2);
这个地方,如果K2是0了,程序结束,显示什么就过 了

网友D:
82.void main()
83.{
85.  if(!k2)
86.  {
87.    delay(5);
88.        if(!k2)
89.        j=0;
90.        else
91.                j=1;
92.  }
93.  switch(j)
94.  {
95.        case(0):a=2; LED=1; break;
96.        case(1):a=20; LED=0; break;
97.  }
这个地方程序开始,一闪而过,估计只能按键开机才会检测到

网友E:
仿真是练不出技术的,多做一下实物吧。

网友D:
70.  for(i=0;i<8;i++)
71.  {
72.        if(i==7&&j==1)
73.        {
74.                P1=0x80;
75.                delay(1);
76.    }
77.           P0=dispbit;
78.           P1=dispcode[count[ i]];
79.           delay(1);
80.  }

这个里面突然蹦出来的j是怎么个意思?delay里也在用,你在这里用它会是个什么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多次进入中断造成数码管扫描跟不上。这种情况可以考虑SPI或I2C总线方式驱动数码管,这个不需要经常扫描 ...

多多包容,我是纯小白开始自学,应该怎么改代码才能解决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