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语言i++;有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

楼主(2021-04-30):
不停地加,我想让他加到4停下来,可是一直停不下来,一直加到1400多?   我想加到一定的数值停下来

unsigned int  work(void)
{
        unsigned int  fuck;

  while(1)
  {

          if(num2 == 40)
        {
                num2 = 0;
           fuck++;
           }

        ZERO_MODE(fuck);

        if(fuck == 0)
                {
                        LED1 = 0;

                }
    else if(fuck == 1)
           {
                  LED1 = 1;
           }
        else if(fuck == 2)
          {
                  LED1 = 0;
          }
        else if(fuck == 3)
          {
                LED1 = 1;
          }

         else if(fuck == 4)
          {

                   fuck = 4;
                     LED1 = 0;

          }

  }

}

网友A:
然后循环后面加一个条件判断,比如加到4后,然后手动让 它置零就可以了。。

网友B:
肯定可以停得下来。
程序不完整,不好说什么,你怎么知道加到了1400多?num2又是做什么用的?
i++后加个判断的语句,类似前面的,加到一定数值重新加起,或者跳出循环结束i++
if(num2 == 40)
        {
                num2 = 0;
           fuck++;
           }

网友C:
if(num2 == 40)
{
    num2 = 0;
    fuck++;

    if(fuck==4)
    {
         fuck=0;
    }
}

网友D:
不想让它继续+就让if不成立就行了

网友E:
if(num2 == 40)
        {
                num2 = 0;
           fuck++;
           }

        ZERO_MODE(fuck);//这不是没打算让它停么

        if(fuck == 0)

网友F:
这个程序就是让LED闪2下吗??

网友G:
加条件小于四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num2 == 40)
{
    num2 = 0;

用这个也同样停不下来,仍然跑

网友H:
把int 改成char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C:
if(num2 == 40)
{
    num2 = 0;

换成大于等于效果更好

网友J:
把
if(num2 == 40)
        {
                num2 = 0;
           fuck++;
           }
改成下面这样
  if(num2 == 40)
        {
                num2 = 0;
          if(fuck<4)
           fuck++;
           }
加入此时fuck值为3,小于4,它就自加一变成4,下一个循环时fuck值为4是等于4的,所以不执行下面的fuck自加一语句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这个也同样停不下来,仍然跑

用这个是停不下来的,你想让fuck加到4停下来,就要在程序的最后的把
else if(fuck==4)
{        fuck=4;      LED1=0;}

改成

else if(fuck==4)
{        LED1=0;
      while(1);这里进入死循环,fuck一直等于4
}

这个是整个程序只运行一遍

如果改成这个
else if(fuck==4)
{        fuck=0;      LED1=0;
}

fuck就会在0,1,2,3,4内循环

网友L:
难道不是这样吗
         else if(fuck == 4)
          {

                   fuck = 0;
                     LED1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
if(num2 == 40)
        {

谢谢大家

网友M:
有个简单方法: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
    for(i=0;i<4;i++)
   {

   }
   while()
   {
    }
}

网友N:
只要IF条件不满足, 就会停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