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帮我解释下这个单片机公交车自动报站红外模块的原理吗?

楼主(2021-04-30):
在某一个宝上买的公交车自动报站项目学习资料,问了店家几次也讲不明白。
这个红外线发射电路是单片机编码?
接收电路我知道是用VS1838红外接收头接收的红外信号,然后解码传送给单片机,但红外发射电路(从机)就一个单片机连接一个二极管就完成红外信号的编码和发送。不明白这个红外发射电路的原理

主机原理图

主机原理图

从机原理图

从机原理图

主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rs=P2^5;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2^6;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2^7;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sbit hw_P32=P3^2;                   //红外遥控接的IO口
uchar hw_table[4];           //红外解码的缓冲区
bit flag_jiema_en = 1; //红外解码成功标志

uchar geshu=2;

uchar code gj_ming[]="直达车  ";

uchar code  table1[]="1号站  ";
uchar code  table2[]="  2号站    ";

/***********************语音模块控制IO口的定义************************/
sbit  VRST = P3^7;
sbit  VBUSY= P3^6;
sbit  VSDA = P3^5;
sbit  VCS  = P3^4;
sbit  VSCL = P3^3;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int(uint z)
{
   while(z--);
}

/***************交换函数 高位变低位 低位变高位*****************/
uchar change_dat(uchar dat)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value <<= 1;
                if((dat & 0x01) == 0x01)
                        value |= 0x01;
                dat >>= 1;
        }
        return value;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change_dat(com);
   rw=0;
   rs=0;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50);
   e=0;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P0=change_dat(dat);
   rw=0;
   rs=1;
   delay_uint(25);
   e=1;
   delay_uint(50);
   e=0;
}

/**********************************************************
*函数名: addr_12864
*功能:写地址
*说明:写汉字时要写个地址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addr_12864(uchar hang,uchar lie)          //地址转换
{
        uchar address;
        switch(hang)
        {
                case 1: address=0x80 + lie ;
                                break;
                case 2: address=0x90 + lie ;
                                break;
                case 3: address=0x88 + lie ;
                                break;
                case 4: address=0x98 + lie ;
                                break;
                default :
                                break;
        }
        write_com(address);
}

/**********************************************************
*函数名: write_string
*功能:在12864上显示字符数据
*说明: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addr_12864(hang,lie);          //地址转换
        while(*p != '\0')
        {
                write_dat(*p);
                p++;
                delay_uint(50);
        }
}

/************12864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2864()
{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delay_1ms(100);
}

/************初始化显示*****************/
void init_12864_dis()
{
        write_string(1,0,"    欢迎乘坐    ");
        write_string(2,0,gj_ming);
        write_string(3,0,"                ");
        write_string(4,0,"                ");
}

/***********************语音子程序************************/
void Send_threelines(unsigned char add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VRST=0;
        VRST=1;
        VCS=0;
    for(i=0;i<8;i++)
        {
                VSCL=0;
                if(addr&0x01)
                {
                        VSDA=1;
                }
                else
                        VSDA=0;
                addr>>=1;
                VSCL=1;
        }
        VCS=1;
        if(dat == 1)
                while(VBUSY == 0);          //忙等待
}

/***************100us的延时函数***12M晶振*****************/
void delay_100us(uchar z)
{                                //12M
   uchar x,y;
   for(x=0;x<z;x++)
     for(y=0;y<20;y++);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if((P1 & 0x0f) != 0x0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1 & 0x0f) != 0x0f)
                {                                                //确认是按键按下
                        switch(P1 & 0x0f)
                        {
                                case 0x0e: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0d: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_int0()
{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IT0 = 1;                   //外部中断0负跳变中断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num;
        P0 = P1 = P2 = P3 = 0XFF;
        init_12864();
        init_12864_dis();
        Send_threelines(0,0);    //语音播报
        init_int0();                                        //外部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f(flag_jiema_en == 1)
                {
                        flag_jiema_en = 0;
                        if(hw_table[2] == 0x45)
                        {
                                write_string(1,0,gj_ming);
                                write_string(2,0,table1);
                                write_string(3,0,"                ");
                                write_string(4,0,"                ");
                                Send_threelines(1,1);    //语音播报
                        }
                        if(hw_table[2] == 0x47)
                        {
                                write_string(1,0,gj_ming);
                                write_string(2,0,table2);
                                write_string(3,0,"                ");
                                write_string(4,0,"                ");
                                Send_threelines(2,1);    //语音播报
                        }
                        hw_table[2] = 0;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
                {
                        if(num < 2)
                        {
                                num ++;
                                if(num == 1)       //报第1个站
                                {
                                        write_string(1,0,gj_ming);
                                        write_string(2,0,table1);
                                        write_string(3,0,"                ");
                                        write_string(4,0,"                ");
                                        Send_threelines(1,0);    //语音播报
                                }
                                if(num == 2)       //报第2个站
                                {
                                        write_string(1,0,gj_ming);
                                        write_string(2,0,table2);
                                        write_string(3,0,"                ");
                                        write_string(4,0,"                ");
                                        Send_threelines(2,0);    //语音播报
                                }
                        }
                }
                if(key_can == 2)
                {
                        if(num != 0)
                                num--;
                        if(num == 1)       //报第1个站
                        {
                                        write_string(1,0,gj_ming);
                                        write_string(2,0,table1);
                                        write_string(3,0,"                ");
                                        write_string(4,0,"                ");
                                Send_threelines(1,0);    //语音播报
                        }
                        if(num == 2)       //报第2个站
                        {
                                        write_string(1,0,gj_ming);
                                        write_string(2,0,table2);
                                        write_string(3,0,"                ");
                                        write_string(4,0,"                ");
                                Send_threelines(2,0);    //语音播报
                        }
                }
        }
}

/*****************红外解码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i,j;
        delay_100us(20);     //防止干扰
        if(hw_P32 == 0)
        {                                     //引导码
                while(hw_P32 == 0); //等待低电平过完
                delay_100us(20);
                if(hw_P32 == 1)          //引码结束
                {
                        delay_100us(20);  // 说明高电平已经过完 引导码已经结束
                        for(i=0;i<4;i++)
                                for(j=0;j<8;j++)
                                {
                                        while(hw_P32 == 0);   //等待过完
                                        delay_100us(5);
                                        if(hw_P32 == 0)                //数据0的时间
                                        {                                        //数据1的时间
                                                hw_table[i] >>= 1;    //低位在前
                                        }
                                        else
                                        {
                                                delay_100us(5);   //   高电平的时间过完
                                                hw_table[i] >>= 1;    //低位在前
                                                hw_table[i] |= 0x80;  //数据值1
                                        }
                                }
                        flag_jiema_en = 1;          //红外解码成功
                }
        }
}

从机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35=P2^7;                                         //  定义控制红外发射管的控制引脚
uchar fa_value;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1ms(uint z)           //  延时  z 毫秒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100us的延时函数***12M晶振*****************/
void delay_100us(uchar z)
{                                //12M
   uchar x,y;
   for(x=0;x<z;x++)
     for(y=0;y<20;y++);
}

/***********   红外发射子程序  ***********/
void hongwaifase(uchar dat)                 //  发射dat
{
        uchar i,j,str[4];                         //  str[4]存放等待发射的四个数据
        str[0]=0xff;str[1]=0x00;
        str[2]=dat;str[3]=~dat;
        TR1=1;
        delay_100us(90);                                   //起始信号    9毫秒
        TR1=0;
        delay_100us(45);
        for(j=0;j<4;j++)                           //发射四个数据
        {
                for(i=0;i<8;i++)                   //  发射八个位
                {
                        TR1=1;
                        delay_100us(5);                  //  0.56毫秒
                        TR1=0;
                        if(str[j]&0x01==0x01)
                                delay_100us(11);                        //11.2毫秒  代表发送1
                        else
                                delay_100us(5);                                //0.56毫秒  代表发送0
                        str[j]>>=1;
                }
        }
}
void init()
{
  EA=1;
  ET1=1;
  TR1 = 1;
  TMOD=0X20;
  TH1=0XF0;
  TL1=0XF0;           //  用定时器中断产生38khz的方波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hongwaifase(0x45);
                delay_1ms(1000);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using 1
{
   P35=~P35;                //取反产生方波
}

网友A(2021-09-26):
有没有去问客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