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液晶加下拉电阻

楼主(2021-04-30):
1602液晶第6脚e加下拉电阻,不就一直低电平,e脚怎么检测高脉冲。(P1端口上电默认高电平)

网友A:
15K电阻 对IO口拉高 没啥影响。

网友B:
E引脚是使能信号,1时读取信息,1->0(下降沿)执行命令。
虽然加下拉电阻,但该引脚并不会被钳制在低电平,而是会随着ENLCD输入端的电平变化而变化
如果把15k电阻去掉,直接把ENLCD1直连到GND,那样才会被钳制在低电平。

网友B:
下拉的概念:是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与地GND相连,固定在低电平。
虽然有下拉电阻,但ENLCD1并不会因此被钳制在低电平位。
只有在ENLCD端为低电平信号,或者悬空时,DNLCD1才会被拉到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拉的概念:是将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与地GND相连,固定在低电平。
虽然有下拉电阻,但ENLCD1 ...

加了15k电阻,因为P1口上电默认高电平,不就是高电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电阻 对IO口拉高 没啥影响。

既然不影响拉高电平,P1口默认上电高电平,不就一直保持高电平,这样不就干扰到p0口了吗

网友B:
不不不,你理解错了,也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接在哪个IO口上的,但无论接在哪个口,都会跟着该IO口变化,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一直保持高电平,IO口输出高它就是高,输出低它就是低。如果不接IO口悬空那么它才会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不不,你理解错了,也不知道你的电路是接在哪个IO口上的,但无论接在哪个口,都会跟着该IO口变化,而不是 ...

原来是这样

网友C:
提供更充足的高电平输入电流,提高信号稳定程度,可增加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有些单片机的某些I/O(如8051 的 P0 口)内部无上拉电阻,需外部提供(如用上拉电阻)高电平时的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