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只数码管滚动显示16个数字的程序 亮度太低,速度太快 请高手支支招

楼主(2021-04-30):
想写个滚动显示数字的程序,8个数码管滚动显示16个数字,虽然程序可以实现,但是亮度太低,速度太快,该怎么修改呢,请高手支支招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00};
uchar code wei[] =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j;
        uint i;

        for( i = 0; i < x; i++ )
                for( j = 0; j < 111; j++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int j;
        P1 =P0 = 0x00;
        while(1){
                 for( i = 0; i < 16; i++ ){
                        for( j = 0; j < 8; j++ ){
                                delay(1);
                                 P1 = table[(i+j)%16];
                                P0 = wei[j];
                                delay(20);
                        }
                        delay(200);
                }
        }
}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char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1;j++);
}

void main(void)
{
        uchar i,k;
        uint j;
        while(1)
        {
                P1=0x00;//段消隐
                P0=wei[i];//送位码
                P1=table[i];//送段码
                i=++i%8;//8位动态显示计数
                if(++j>=1000)//约1秒
                {
                        j=0;
                        table[16]=table[0];
                        for(k=0;k<16;k++)//数组循环排序
                                table[k]=table[k+1];
                }
                delay(1);
        }
}

网友B:
程序逻辑没错,但是不能那样延时,需要用时时扫描来做延时替换掉delay(200)

楼主:
明白了 多谢两位总工 受教了

楼主:
多谢多谢 明白了 当时也想给每个数字延时 但是延时一长 就变成一个数字了 就是没想到每轮多次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逻辑没错,但是不能那样延时,需要用时时扫描来做延时替换掉delay(200)

多谢多谢 明白了

网友C:
亮度低改小限流电阻仍不能满足要求的话,不要用空操作延时。可以把显示放中断,每次中断显示一位,显示完后不要关闭。等到下次进入中断刷新前再关闭显示,然后再显示下一位,这样的亮度很高,每次中断处理的时间也不长。我的中断时间是2.5ms,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中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