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大佬可以帮我看看我写的单片机ATT7022程序有啥问题

楼主:
调试的时候SPI的通信口的SCLK有波形,DIN、CS全是低电平,恳求大佬指导一下
下面是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_LCD P2

sbit KEY1  =  P0^0;
sbit KEY2  =  P0^1;
sbit KEY3  =  P0^2;
sbit KEY4  =  P0^3;
sbit RS    =  P0^5;
sbit RW    =  P0^6;
sbit E     =  P0^7;
sbit DOUT  =  P1^1;
sbit DIN   =  P1^2;
sbit SCLK  =  P1^3;
sbit CS    =  P1^4;
sbit RST   =  P3^2;
sbit SIG   =  P3^3;

/*********************1ms延时****************************************************************/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i=1;i<x;i++)
        for(j=1;j<110;j++);
}

/**********************LCD判忙******************************************************************/
void check_BF(void)
{
       P2=0xff;
       E=0;
       RS=0;
       RW=1;
       E=1;
       E=0;
       RS=1;
       RW=0;
}

/**********************LCD写指令******************************************************************/
void write_cmd(uchar com)
{
        check_BF();
        E=0;
        RS=0;
        RW=0;
        DATA_LCD=com;
        delay_1ms(2);
        E=1;
        delay_1ms(2);
        E=0;
        RS=1;
        RW=1;
}

/*********************LCD初始化*************************************************************/
void Init_LCD(void)
{
        write_cmd(0x38);                                                         //ÏÔê¾Ä£ê½éèÖà éèÖÃ8λ¸ñê½£¬2DD5X7
        write_cmd(0x08);                                                         //Tune off screen
        write_cmd(0x01);                                                         //ÏÔê¾ÇåÆá
        write_cmd(0x06);                                                         //ÏÔê¾1a±êòƶˉéèÖÃ
        write_cmd(0x0c);                                                         //ÏÔ꾿a¼°1a±êéèÖà
}

/**********************LCD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chardata)
{
        check_BF();
        E=0;
                                RS=1;
        RW=0;
        DATA_LCD=chardata;
        delay_1ms(2);
        E=1;
        delay_1ms(2);
        E=0;
        RS=0;
        RW=1;
}

/**********************LCD定位*******************************************************************/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
        if(x==0)
                add=0x80+y;
        else
                if(x==1)
                        add=0xc0+y;
        else
                if(x==2)
                        add=0x90+y;
        else
                if(x==3)
                        add=0xd0+y;
        write_cmd(add);
}

/**********************LCD显示***********************************************************************/
void displayL(uchar x,uchar y,uchar *s)
{
        set_xy(x,y);
        while(*s)
        {
                DATA_LCD=*s;
                write_data(*s);
                s++;
        }
}

/********1us延时********/
void delay()
{

                _nop_();

}

/**********ATTT7022读操作************/
unsigned long int RSpi(uchar Com)
{
        uchar n,h;
        unsigned long int d=0;
        CS=1;
        SCLK=0;
        CS=0;
        for(n=7;n>=0;n--)
        {
                SCLK=1;
                if(Com&0x80)
                        DIN=1;
                else
                        DIN=0;
                Com<<=1;
                SCLK=0;
        }
        delay();delay();delay();
        for(n=23;n>=0;n--)
        {
                SCLK=1;
                if(DOUT&0x01)
                        h=1;
                else
                        h=0;
                d=(d<<1)|h;
    SCLK=0;
        }
        CS=1;
        return d;
}

/***************ATT7022写操作**************/
void WSpi(uchar Com,unsigned long int d)
{
        uchar n;
        CS=1;
        SCLK=0;
        CS=0;
        for(n=7;n>=0;n--)
        {
                SCLK=1;
                if(Com&0x80)
                        DIN=1;
                else
                        DIN=0;
                Com<<=1;
                SCLK=0;
        }
        for(n=23;n>=0;n--)
        {
                SCLK=1;
                if(d&0x800000)
                        DIN=1;
                else
                        DIN=0;
                d<<=1;
                SCLK=0;
        }
        CS=1;
}

/****************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因数*************************************************************/
unsigned long int displayUAF(uchar a,uchar x,uchar y,uchar z)
{
        unsigned long int U,A,F,h;
        uchar UAF[19]=" :    V   .  A 0.  ";
        UAF[0]=a;
        U=RSpi(x)/8192;
        A=RSpi(y)/8192*100;
        h=RSpi(z);
        if(h>8388608)
                h=h-16777216;
        else
                h=h;
        F=h/8388608*100;
        UAF[3]=U/100+0x30;
        UAF[4]=U%100/10+0x30;
        UAF[5]=U%10+0x30;
        UAF[8]=A/1000+0x30;
        UAF[9]=A%1000/100+0x30;
        UAF[11]=A%100/10+0x30;
        UAF[12]=A%10+0x30;
        UAF[17]=F/10+0x30;
        UAF[18]=F%10+0x30;
        return(UAF[19]);
}

/*****************显示无功 有功 视在功率************************************************************/
unsigned long int displaySPQ(uchar a,uchar x,uchar y,uchar z)
{
        unsigned long int S,S1,P,P1,Q,Q1;
        uchar SPQ[22]=" :    vA     W     Var";
        SPQ[0]=a;
        S1=RSpi(x);
        if(S1>8388608)
                S1=S1-16777216;
        else
                S1=S1;
        S=S1/256;
        if(RSpi(y)>8388608)
                P1=RSpi(y)-16777216;
        else
                P1=RSpi(y);
        P=P1/256;
        if(RSpi(z)>8388608)
                Q1=RSpi(z)-16777216;
        else
                Q1=RSpi(z);
        Q=Q1/256;
        SPQ[2]=S/1000+0x30;
        SPQ[3]=S%1000/100+0x30;
        SPQ[4]=S%1000%100/10+0x30;
        SPQ[5]=S%10+0x30;
        SPQ[9]=P/1000+0x30;
        SPQ[10]=P%1000/100+0x30;
        SPQ[11]=P%1000%100/10+0x30;
        SPQ[11]=P%10+0x30;
        SPQ[15]=Q/1000+0x30;
        SPQ[16]=Q%1000/100+0x30;
        SPQ[17]=Q%1000%100/10+0x30;
        SPQ[18]=Q%10+0x30;
        return(SPQ[22]);
}

/*****ATT7022初始化 校表*****/
void check()
{
        RST=0;
        delay_1ms(1);
        RST=1;
        delay_1ms(1000);
        WSpi(0xC3,0x000000);
        WSpi(0xC9,0x000000);

        WSpi(0x20,0x000022);

        WSpi(0x1E,0x000000);

        WSpi(0x02,0x000000);
        WSpi(0x03,0x000000);
        WSpi(0x04,0x000000);
        WSpi(0x05,0x000000);

        WSpi(0x86,0x12293737);
        WSpi(0x89,0x12293737);

        WSpi(0x87,0x9277740);
        WSpi(0x8A,0x9277740);

        WSpi(0x88,0x9438312);
        WSpi(0x8B,0x9538312);

        WSpi(0x0C,0);
        WSpi(0x0D,0);
        WSpi(0x0E,0);
        WSpi(0x0F,0);
        WSpi(0x10,0);

        WSpi(0x11,0);
        WSpi(0x12,0);
        WSpi(0x13,0);
        WSpi(0x14,0);
        WSpi(0x15,0);

        WSpi(0x16,0);
        WSpi(0x17,0);
        WSpi(0x18,0);
        WSpi(0x19,0);
        WSpi(0x1A,0);

        WSpi(0x9B,15689803);
        WSpi(0x9C,1006951);
        WSpi(0x9D,71697);
        WSpi(0xA6,8880843);
        WSpi(0xA7,8476057);
        WSpi(0xA8,8503241);

        WSpi(0x2C,0x000003);
        WSpi(0xB0,0x5678);
        WSpi(0xAE,0x3584);
        WSpi(0xC9,0x000001);
        WSpi(0xC6,0x000011);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LCD();
        check();
        while(1)
        {
                if(KEY1==0)
                {
                        displayL(0,0,displayUAF(65,0x0D,0x10,0x14));
                        displayL(1,0,displayUAF(66,0x0E,0x11,0x15));
                        displayL(2,0,displayUAF(67,0x0F,0x12,0x16));
                }
                if(KEY2==0)
                {
                        displayL(0,0,displaySPQ(65,0x09,0x01,0x05));
                        displayL(1,0,displaySPQ(66,0x0A,0x02,0x06));
                        displayL(2,0,displaySPQ(67,0x0B,0x03,0x07));
                }
        }
}

下面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