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芯片的选择

楼主(2021-04-30):
蓝牙芯片我们希望集成更多的功能,比如内存有1M以上;有ADC采样,有OP运放,或者内置有AFE电路;有充电管理(如果没有可以增加充电芯片,本身充电芯片体积不会很大);需要5.0或以上版本;带电流监测功能或者可以外挂电量计芯片;有串口或者IIC接口;这样的过功能蓝牙芯片有没有合适的或者接近的?类似一个SOC的功能

楼主:
没人回复吗

网友A(2023-11-24):
nrf52832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B:
Nordic Semiconductor nRF52系列: 这是一系列集成了蓝牙通信功能的芯片,支持Bluetooth Low Energy(BLE)标准。nRF52系列中的一些型号拥有1兆赫兹以上的处理能力,并且有一些模型配备了内置的ADC。然而,这些芯片可能需要外部组件来支持OP运放功能。  Texas Instruments CC26xx系列: 这是一系列低功耗蓝牙芯片,支持Bluetooth Low Energy和其他无线通信标准。一些型号拥有1兆赫兹以上的处理能力,并集成了ADC。你可能需要添加外部组件来支持OP运放功能。  Dialog Semiconductor DA1458x系列: 这是一系列低功耗蓝牙芯片,支持BLE标准。一些型号拥有较高的处理能力,并且可能集成了ADC。需要检查具体型号是否符合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