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路电阻巡回采样芯片选型问题

楼主(2021-04-30):
本人编程小白,准备做6路电阻巡回采样测试电路,每路在50-500欧左右。拟采用恒流源通过mcu控制逐个连接mos管给每路电阻产生压降,基于省电的原因电流控制在1mA以内,压降小就需要通过PGA放大。找了一些芯片,只有msc1210带6路PGA+ADC,但是我嫌弃该芯片容量小又是51内核,准备采用外置PGA+ADC。但是问题来了,哪种mcu能满足实时采样并显示每路电阻的要求?

网友A:
用MEGA8,有8路adc。可在程序中设置循环检测每个通道。

网友B:
stc8a8k,绰绰有余。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编程小白是如何看不上8051的呢?
32K的内存都不够你写吗?就一测量电阻的程序,不用多大内存的,至于8051内核,这8051就那么让人嫌弃吗?
用12位ADC测量50欧,以1mA电流计算,精度大概就1/50,也就是2%的精度,这还不包括参考电压的误差
就不知道你要的精度是多少了
一般的单片机ADC就12位比较高了
当然,也有24位ADC的单片机.但那价钱可就不止是二三十块一片了,特别是现在芯片特别缺货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编程小白是如何看不上8051的呢?
32K的内存都不够你写吗?就一测量电阻的程序,不用多大内存的, ...

并不是嫌弃8051内核,原文没有说:我打算加lcd屏,显示6路的初始电阻值并实时显示现在的电阻值和电阻变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