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可调压开关电源的最低电压,最好是零伏可调。

楼主(2021-04-30):
本人在本论坛的首贴 。

用固定电压12伏400W的板子改了个4.1伏到28.8伏10A的可调电源,用于一般维修也够了。但4.1伏用来充电就显得太高了,只能充三元锂电池。铁锂不能充,更不用说镍镉电池和镍氢电池了。如何才能用简单的改动降低输出电压呢?
请大家给个方案,先谢谢了。

草图是我这个电源的调压部分,高压主电路是正激式的,PWM芯片是TC1252,主开关管是13N45两只。

图上R5的300欧姆是最小值,再小就会使输出的最低电压突然跃升到10伏以上。R3是为了防止电位器接触不良限压电阻。

输出0.06A-9.99A的恒流电路已有了。调压和调流分别用一只光耦。

再次感谢!

网友A:
从0V实现电压转换并不难,这与效率有关。

网友B:
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电源晶体管就可以了,升压降压随便调

网友C:
不行的,现在的开关电源拓扑,在高压侧还有一个绕组,需要电压启动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适应负载变化不大的场合,就算你400瓦开关电源效率百分之90,输出5伏100毫安电流,是不是喝水挖口 ...

正常充电 可以用专业充电 器,但不适合养护性的充电。必需用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适应负载变化不大的场合,就算你400瓦开关电源效率百分之90,输出5伏100毫安电流,是不是喝水挖口 ...

我充电池的电流5A起步哦。电压基本以8串铁锂和7串三元为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通过有恒流的电源来给锂电池充电的,不管是铁锂还是其它的锂电池
实际操作也是差不多
但 ...

好的,我去搜索下。谢谢

网友D:
开关电源适应负载变化不大的场合,就算你400瓦开关电源效率百分之90,输出5伏100毫安电流,是不是喝水挖口井,开宝马买酱油!做冲电器应该专业点,冲电电池品种很多的。

网友E: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通过有恒流的电源来给锂电池充电的,不管是铁锂还是其它的锂电池
实际操作也是差不多
但却很少有人这样做,至于为什么就不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有简单的可调电路却还是有十几块钱一片的锂电池充电IC在卖的原因
我一般如果是要用到大电流充电,那就自己画一个板子,打样PCB就可以了
推荐bq24650给你,总成本30RMB左右,TI官方有数据手册和电路
充电电压电流可通过电阻调节,但不能用电位器调节
4A以下充电电流不成问题

网友F:
要改到0V,不是不可以,只是相应电路调整(元件改动)比较麻烦,建议输出增加一级LM317、LM2596之类功能模块。

网友G:
楼主用 431 它的基准电压是 2V5,要达到 0V 起步得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再改,5伏以下用手机充电器解决。

能说一下为什么不建议再改低吗?我经常要对大容量锂电池充电呢。手机充电器没充电控制的。

网友D:
不建议再改,5伏以下用手机充电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