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12C5a60S2单片机自带PWM程序问题

楼主(2021-05-01):
我调用官方的PWM文件,直接修改CCAP0H值可以控制LED灯的暗亮,但是想用按键控制这个值就不能控制,大家看看是我哪里错了,下面是我的C文件,谢谢大家的帮忙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CCON = 0xD8;  //PCA 控制寄存器。 CF CR - - - - CCF1 CCF0 00xx,xx00
sfr CMOD = 0xD9;
sfr CL = 0xE9;
sfr CH = 0xF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bit CR = 0xDE;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uchar aa;

void pwm();

void main(void)
{
pwm();
//aa=255;

   while(1)         ;
{
                /* if(key1==0)
                         {
                           aa++;
                           if(aa==256)
                           aa=256;
                         } */

        // aa=256;

         }

}

void pwm()
{
CMOD = 0x02; // Setup PCA timer            //0000 0010 空闲时不计数,不产生中断,时钟源为fosc/2,因此输出占用率为fosc/512
CL = 0x00;
CH = 0x00;
CCAP0L = 0xc0; //Set the initial value same as CCAP0H
CCAP0H =aa; //25% 设置为25%的占空比
CCAPM0 = 0x42; //0100,0010 Setup PCA module 0 in PWM mode  0100 0010, 8位 PWM
CR = 1; //Start PCA Timer.        //开启PCA计数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键不能控制PWM,是楼主按键程序写错导致不能正常控制PWM。

谢谢了,大神。真的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是按键不能控制PWM,是楼主按键程序写错导致不能正常控制PWM。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CCON = 0xD8;  //PCA 控制寄存器
sfr CMOD = 0xD9;
sfr CL = 0xE9;
sfr CH = 0xF9;
sfr CCAP0L = 0xEA;
sfr CCAP0H = 0xFA;
sfr CCAPM0 = 0xDA;
sfr CCAPM1 = 0xDB;
sbit CR = 0xDE;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uchar aa;
uchar count=0;
bit sign=0;

void pwm_Init();

void main(void)
{
        pwm_Init();
        aa=0x80;
        while(1)
        {
                if(!key1||!key2)
                {
                        if(++count>=250&&sign==0)
                        {
                                sign=1;
                                if(!key1 && aa>0x00)
                                        aa--;//增加空比为
                                if(!key2 && aa<0xff)
                                        aa++;//减少空比为
                                CCAP0H=aa;
                        }
                }
                else
                {
                        count=0;
                        sign=0;
                }
        }
}

void pwm_Init()
{
        CCON = 0x0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CMOD = 0x02;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2/256=21.600KHZ
        CL = 0x0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x00;                                //复位PCA寄存器
        CCAP0H = CCAP0L = 0x80; //设置PWM0初始占空比为50%
        CCAPM0 = 0x42;                        //允许CCP0脚用作脉宽调节输出
        CR = 1;                                        //开启PCA计数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