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含水银开关的电子沙漏制作 求思路

楼主(2021-05-01):
想要实现沙漏倒置就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水银开关不知道怎么用,led灯也有点小问题,有没有大神帮帮忙指导下思路

网友A:
判断水银开关通断变化来计时,led向下流动就是

网友B:
水银开关,实际上就是一个玻璃泡,里面有2个触点,玻璃泡里面有水银,当水银把2触点淹没的时候因为水银是金属,所以开关导通,作用和按钮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水银开关正立时开关导通,水银开关倒立开关断开
所谓电子沙漏我想就是利用水银开关判断系统正立和倒立位置的。
翻转一下,水银开关上升沿或下降沿,程序开始计时,用LED灯模拟沙子,应该是向下流动的跑马灯,
当然这个也跟水银开关状态有关,当然你应该设计成两侧有沙子(LED指示的)能看出还剩或已漏下去的沙子量的LED灯
中间是模拟沙子流动的LED灯,就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银开关,实际上就是一个玻璃泡,里面有2个触点,玻璃泡里面有水银,当水银把2触点淹没的时候因为水银是金 ...

那要怎么设置水银开关呢

网友C:
水银开关有2个状态:0或1,即开或关,二楼已经说了,这个开关可以用来判断你的沙漏是否翻转方向,你只需要通过读取它的状态来触发执行程序让阵列好的LED点整来执行沙漏效果,因为实物沙漏沙子都是落下去的,只有翻转方向才会触发沙子流动计时,这个翻转动作是相对短暂的变化,而不是持续在翻转动作,所以二楼说的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峭变沿)来触发。你可以先写好LED灯的阵列流水效果(这个要配合你实物的LED灯分布),然后通过上升沿(下降沿)触发赋予变量值来决定流水方向以实现沙漏效果

网友D:
水银开关就是一个开关。打开和关闭。用一个IO口读一下就好了。试验的时候用一个自锁开关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