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点击下载编程之后提示设备打开失败

楼主(2021-05-01):
菜鸟小白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在用STC点击下载编程之后,系统提示“设备打开失败”是怎么回事呀?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烧录器驱动没有安装或者驱动安装不正确,或者烧录器有问题

网友B:
如果你的是WIN7 系统,请先百度一下"Windows7系统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的方法"
然后再到STC官方下载一个超载器,里面有USB驱动,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C:
烧写器的USB连接有问题,或是你的单片机把USB的5V电压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