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数字直流电源添加过流保护电路(具体要求在图片中)

楼主(2021-05-01):
电源小白求救

网友A:
使用电流检测模块!接在输出端!在家和可以端电的继电器或者mos管的啥!当检测到电流大于1A立马切断电源!并延时闭合!然后加屏幕显示电流等信息!

网友B:
在电源输出级串联检流电阻,检测电阻两端电压值,通过单片机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C:
只能在输出串联1个采样电阻,如1欧电阻电流超过1A压降大于1v,将此信号输入stm32的adc进行电压检测大于1v即停止给开关管激励信号

网友D:
小白借宝地问一下,怎么输入12v中间一变就24v了?是那个场效应管的作用?

网友E:
类似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白借宝地问一下,怎么输入12v中间一变就24v了?是那个场效应管的作用?

升压转换器操作

图3.2.2升压转换器在开启时的操作
图3.2.2说明了在启动时施加在MOSFET栅极上的高频方波的初始高电平期间的电路动作。在此期间,MOSFET导通,从而使L1的右侧到负输入电源端子之间发生短路。因此,电流通过L1在正电源端子和负电源端子之间流动,电流在其磁场中存储能量。电路的其余部分实际上没有电流流过,因为D1,C1和负载的组合所代表的阻抗要比直接通过高导通MOSFET的路径高得多。

图3.2.3 MOSFET关闭时的电流路径
图3.2.3显示了方波开关周期的低电平期间的电流路径。当MOSFET快速关闭时,电流突然下降导致L1产生反电动势。与导通期间L1两端的电压极性相反,以保持电流流动。这样就产生了两个电压,即电源电压VIN和L1两端的反电动势(VL)彼此串联。

由于没有电流通过MOSFET,因此较高的电压(VIN + VL)正向偏置D1。通过D1的电流将C1充电至VIN + VL减去D1两端的小正向压降,并且还为负载供电。

图3.2.4 MOSFET导通时的电流路径
图3.2.4显示了MOSFET在初始启动后导通期间的电路动作。每次MOSFET导通时,由于C1上的电荷,D1的阴极比其阳极更正极。因此,D1被关断,因此电路的输出与输入隔离,但是仍通过C1上的电荷为负载提供VIN + VL。尽管在此期间电荷C1通过负载流失,但每次MOSFET关断时C1都会充电,因此可以在负载两端保持几乎稳定的输出电压。

理论直流输出电压由输入电压(VIN)除以1减去开关波形的占空比(D)来确定,该值将是介于0和1之间的某个数字(对应于0至100%),因此可以使用以下公式确定:

如果开关方波的周期为10μs,输入电压为12V,而ON为周期时间的一半,即5μs,则输出电压将为:

VOUT = 12 /(1- 0.5)= 12 / 0.5 = 24V(减去输出二极管压降)

由于输出电压取决于占空比,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精确控制很重要。 例如,如果占空比从0.5增加到0.99,则产生的输出电压将是:

VOUT = 12 /(1- 0.99)= 12 / 0.01 = 1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