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粮仓湿度检测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adc.h"

sbit key1  =P1^0;
sbit key2  =P1^1;
sbit key3  =P1^2;
sbit buzz  =P1^3;
sbit p=P3^6;
sbit j=P3^7;

unsigned char fresh;
unsigned char Setflag;
unsigned char Setsdup=37;//设置的湿度
unsigned char Setsddown=27;//设置的湿度
unsigned char Hum;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main()
{
        Init_Timer0();//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Hum=adc0832(0);
                if(Setflag==0)Display_num2(Hum,fresh);//显示温度
                if(Setflag==1)Display_num2(Setsdup,fresh);//显示设定的值
                if(Setflag==2)Display_num2(Setsddown,fresh);//显示设定的值
                if(Hum>Setsdup)
                {
                   buzz=0;
                   p=0;
                   j=1;
                }
                else if(Setsddown>Hum)
                {
                   buzz=0;
                   j=0;
                   p=1;
                }
                else
                {
                   buzz=1;
                   j=1;
                   p=1;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1num;//按键一按下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2num;//按键二按下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3num;//按键三按下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0)%256;

        num++;
        if(num>18)
        {
                num=0;
                if(Setflag)fresh=!fresh;
        }

        if(key1==0)key1num=1;
        else if(key1num==1)
        {
          key1num=0;
          Setflag++;
          if(Setflag==3)Setflag=0;
          if(Setflag==0)fresh=0;
        }

        if(key2==0)key2num=1;
        else if(key2num==1)
        {
          key2num=0;
          if(Setflag==1)if(Setsdup<100)Setsdup++;
          if(Setflag==2)if(Setsddown<Setsdup)Setsddown++;
        }

        if(key3==0)key3num=1;
        else if(key3num==1)
        {
          key3num=0;
          if(Setflag==1)if(Setsdup>Setsddown)Setsdup--;
          if(Setflag==2)if(Setsddown>0)Setsddow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