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物联网温湿度远程测量装置源程序

楼主(2021-05-01):
所需材料:STM32F103C8T6核心板、ESP8266-01S模块、DHT11模块(别的单片机和wifi模组同样适用)。ESP8266通过MQTT协议将温湿度数据传输至OnenNet云平台。用的单片机采用的C8T6,当然如果你是别的f1系列的单片机代码直接复制过去就能用。wifi模块用的是最入门的ESP8266,当然如果你用别的ESP8266都是可以的,AT指令和接线方式基本都是一样的。传感器采集模块用的是DHT11,因为这个小模块可以输出温度和湿度信息,非常适合极客开发。

ESP8266-01S(5根线)
PA2——>RX        PA3——>TX        PA4——>复位        3V3——>VCC        GND——>GND        DHT11(3根线)      PA6——>DATA      3V3——>VCC      GND——>GNDLED(核心板上一般都有一个led)     PC13——>LED1

大致思路:在 stm32f10x_it.c文件中编写中断处理函数。usart1用来与上位机通信打印一些调试信息。usart2用来与ESP8266通信,并且接收中断处理上位机发送来的数据。timer2的中断用来发送温湿度数据,10S发送一次温湿度数据。timer3的中断用来发送心跳包(ping,用于保持和服务器连接,长时间没给服务器发送数据会被踢下线),2s和30s两种模式。timer4将串口2接收到的服务器数据依次存放在MQTT接收缓存数组中,50ms处理一次。control用来控制LED灯,并且发送LED灯开关信号。

/*-----------------------------------------------------*/
/*                                                     */
/*            程序main函数,入口函数源文件              */
/*                                                     */
/*-----------------------------------------------------*/

#include "stm32f10x.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control.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usart1.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usart2.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timer2.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timer3.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timer4.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wifi.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led.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LED
#include "mqtt.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include "dht11.h"       //包含需要的头文件 空气温湿度

char *cmdLED_On = "LEDON";      //LED打开
char *cmdLED_Off = "LEDOFF";    //LED关闭

char *cmdDHT11_On = "DHTON";    //温湿度数据传输打开
char *cmdDHT11_Off = "DHTOFF";  //温湿度数据传输关闭

char *ledFlag = "LEDOFF";       //LED状态
int   dhtFlag = 0;                        //温湿度数据传输状态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功能初始化
        Usart1_Init(9600);     //串口1功能初始化,波特率9600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功能初始化,波特率115200
        TIM4_Init(500,7200);   //TIM4初始化,定时时间 500*7200*1000/72000000 = 50ms
        LED_Init();                           //LED初始化
        DHT11_Init();          //初始化DHT11

        WiFi_ResetIO_Init();   //初始化WiFi的复位IO
        IoT_Parameter_Init();  //初始化云IoT平台MQTT服务器的参数

        while(1)
        {
                // connectFlag=1同服务器建立了连接
                if(connectFlag == 1)
                {
                        /*-------------------------------------------------------------*/
                        /*                     处理发送缓冲区数据                                                 */
                        /*-------------------------------------------------------------*/
                        if(MQTT_TxDataOutPtr != MQTT_TxDataInPtr) //if成立的话,说明发送缓冲区有数据了
                        {
                                //3种情况可进入if
                                //第1种:0x10 连接报文
                                //第2种:0x82 订阅报文,且connectPackFlag置位,表示连接报文成功
                                //第3种:subcribePackFlag置位,说明连接和订阅均成功,其他报文可发
                                if((MQTT_TxDataOutPtr[2] == 0x10)||((MQTT_TxDataOutPtr[2] == 0x82)&&(connectPackFlag == 1))||(subcribePackFlag == 1))
                                {
                                        if (MQTT_TxDataOutPtr[2] == 0x30)
                                        {
                                                u1_printf("发送数据:0x%x,单片机数据推送至服务器\r\n", MQTT_TxDataOutPtr[2]);
                                                u1_printf("\r\n");
                                        }
                                        else
                                        {
                                                u1_printf("发送数据:0x%x\r\n", MQTT_TxDataOutPtr[2]);//串口提示信息
                                        }

                                        MQTT_TxData(MQTT_TxDataOutPtr);                                                        //发送数据
                                        MQTT_TxDataOutPtr += TBUFF_UNIT;                                                //指针下移
                                        if(MQTT_TxDataOutPtr == MQTT_TxDataEndPtr)                                //如果指针到缓冲区尾部了
                                        {
                                                MQTT_TxDataOutPtr = MQTT_TxDataBuf[0];                                //指针归位到缓冲区开头
                                        }
                                }
                        }
                        /*-------------------------------------------------------------*/
                        /*                     处理接收缓冲区数据                      */
                        /*-------------------------------------------------------------*/
                        if(MQTT_RxDataOutPtr != MQTT_RxDataInPtr) //if成立的话,说明接收缓冲区有数据了
                        {
                                u1_printf("接收到数据:");
                                /*-----------------------------------------------------*/
                                /*                    处理CONNACK报文                  */
                                /*-----------------------------------------------------*/
                                //if判断,如果第一个字节是0x20,表示收到的是CONNACK报文
                                //接着我们要判断第4个字节,看看CONNECT报文是否成功
                                if(MQTT_RxDataOutPtr[2] == 0x20)
                                {
                                        switch(MQTT_RxDataOutPtr[5])
                                        {
                                                case 0x00 : u1_printf("CONNECT报文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PackFlag = 1;                                                                        //CONNECT报文成功,订阅报文可发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0
                                                case 0x01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不支持的协议版本,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Flag = 0;                                                                                        //connect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1
                                                case 0x02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不合格的客户端标识符,准备重启\r\n");//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Flag = 0;                                            //connect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2
                                                case 0x03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服务端不可用,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Flag = 0;                                                                                        //connect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3
                                                case 0x04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无效的用户名或密码,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Flag = 0;                                                                                        //connect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4
                                                case 0x05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未授权,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Flag = 0;                                                                                        //connect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0x05
                                                default   : u1_printf("连接已拒绝,未知状态,准备重启\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Flag = 0;                                                                                        //connect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case default
                                        }
                            }
                                //if判断,第一个字节是0x90,表示收到的是SUBACK报文
                                //接着我们要判断订阅回复,看看是不是成功
                                else if(MQTT_RxDataOutPtr[2] == 0x90)
                                {
                                        switch(MQTT_RxDataOutPtr[6])
                                        {
                                                case 0x00 :
                                                case 0x01 :
                                                                        u1_printf("订阅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subcribePackFlag = 1;                                //subcribePackFlag置1,表示订阅报文成功,其他报文可发送
                                                                        pingFlag = 0;                                                //pingFlag清零
                                                                        TIM3_ENABLE_30S();                                        //启动30s的PING定时器
                                                                        Send_Data();
                                                                        TIM2_ENABLE_10S();
                                                                        break;                                                                //跳出分支
                                                default:
                                                                        u1_printf("订阅失败,准备重启\r\n");//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Flag = 0;                                        //connectFlag置零,重启连接
                                                                        break;                                                                //跳出分支
                                                }
                            }
                                //if判断,第一个字节是0xD0,表示收到的是PINGRESP报文
                                else if(MQTT_RxDataOutPtr[2] == 0xD0)
                                {
                                        u1_printf("PING报文回复\r\n");                      //串口输出信息
                                        if(pingFlag == 1)
                                        {                                                                           //如果pingFlag=1,表示第一次发送
                                                 pingFlag = 0;                                                                   //要清除pingFlag标志
                                        }
                                        else if(pingFlag > 1)
                                        {                                                                                                    //如果pingFlag>1,表示是多次发送了,而且是2s间隔的快速发送
                                                pingFlag = 0;                                                                   //要清除pingFlag标志
                                                TIM3_ENABLE_30S();                                                               //PING定时器重回30s的时间
                                        }
                                }
                                //if判断,如果第一个字节是0x30,表示收到的是服务器发来的推送数据
                                //我们要提取控制命令
                                else if((MQTT_RxDataOutPtr[2] == 0x30))
                            {
                                        u1_printf("服务器等级0推送\r\n");                            //串口输出信息
                                        MQTT_DealPushdata_Qs0(MQTT_RxDataOutPtr);   //处理等级0推送数据
                                }
                                MQTT_RxDataOutPtr += RBUFF_UNIT;                //指针下移
                                if(MQTT_RxDataOutPtr == MQTT_RxDataEndPtr)      //如果指针到缓冲区尾部了
                                {
                                        MQTT_RxDataOutPtr = MQTT_RxDataBuf[0];      //指针归位到缓冲区开头
                                }
                        }//处理接收缓冲区数据的else if分支结尾

                        /*---------------------------------------------------------------------------------------------------------------------*/
                        /*                                                                             处理命令缓冲区数据                                                                              */
                        /*---------------------------------------------------------------------------------------------------------------------*/
                        if(MQTT_CMDOutPtr != MQTT_CMDInPtr)                                                          //if成立的话,说明命令缓冲区有数据了
                        {
                                u1_printf("命令:%s\r\n",&MQTT_CMDOutPtr[2]);              //串口输出信息

                                if(!memcmp(&MQTT_CMDOutPtr[2],cmdLED_On,strlen(cmdLED_On)))//判断指令,如果是CMD1
                                {
                                        ledFlag = "LEDON";
                                        LED_On();                                                                                             //LED开启
                                }
                                else if(!memcmp(&MQTT_CMDOutPtr[2],cmdLED_Off,strlen(cmdLED_Off))) //判断指令,如果是CMD11
                                {
                                        ledFlag = "LEDOFF";
                                        LED_Off();                                                                                 //LED关闭
                                }
                                else if(!memcmp(&MQTT_CMDOutPtr[2],cmdDHT11_On,strlen(cmdDHT11_On)))//判断指令,如果是CMD3
                                {
                                        dhtFlag = 1;                 //dataFlag置1,表示处于采集状态了
                                        TIM2_ENABLE_10S();           //定时器2,,10s间隔采集温湿度
                                }
                                else if(!memcmp(&MQTT_CMDOutPtr[2],cmdDHT11_Off,strlen(cmdDHT11_Off)))//判断指令,如果是CMD3
                                {
                                        dhtFlag = 0;                 //dataFlag置0,表示处于停止状态了
                                        TIM_Cmd(TIM2,DISABLE);                 //判断2路开关状态和采集状态,并发布给服务器
                                }
                                //不做处理,后面会发送状态
                                else u1_printf("未知指令\r\n");                                //串口输出信息

                                MQTT_CMDOutPtr += CBUFF_UNIT;                                //指针下移
                                if(MQTT_CMDOutPtr == MQTT_CMDEndPtr)            //如果指针到缓冲区尾部了
                                MQTT_CMDOutPtr = MQTT_CMDBuf[0];                        //指针归位到缓冲区开头

                                Send_Data();//发送控制数据
                                //处理命令缓冲区数据的else if分支结尾
                        }        //connectFlag=1的if分支的结尾
                }
        /*--------------------------------------------------------------------*/
        /*      connectFlag=0同服务器断开了连接,我们要重启连接服务器            */
        /*--------------------------------------------------------------------*/
                else
                {
                        u1_printf("需要连接服务器\r\n");               //串口输出信息
                        TIM_Cmd(TIM4, DISABLE);                        //关闭TIM4
                        TIM_Cmd(TIM3, DISABLE);                        //关闭TIM3
                        WiFi_RxCounter = 0;                            //WiFi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WiFi_RX_BUF, 0, WiFi_RXBUFF_SIZE);      //清空WiFi接收缓冲区
                        if(WiFi_Connect_IoTServer() == 0)                           //如果WiFi连接云服务器函数返回0,表示正确,进入if
                        {
                                u1_printf("建立TCP连接成功\r\n");          //串口输出信息
                                connectFlag = 1;                           //connectFlag置1,表示连接成功
                                WiFi_RxCounter = 0;                        //WiFi接收数据量变量清零
                                memset(WiFi_RX_BUF, 0, WiFi_RXBUFF_SIZE);  //清空WiFi接收缓冲区
                                MQTT_Buff_Init();                          //初始化发送缓冲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