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数使用中断端口好还是普通IO好,程序书写和实际运行,那个可靠

楼主(2021-05-01):
51单片机计数使用中断端口好还是普通IO好,程序书写和实际运行,那个可靠,简单计数,按键输入按下次数记录等待大约3秒五输入,判断输入数值,端口输出,按下按键一次后大约3秒后,就是说是输入1次,就,输出单口停止输出

楼主:
那个大佬给个简单指导,谢谢

网友A:
定时器中断计时A,如果按键松开A++,到3秒后出结果。 按键用中断,按键中断里A清零,B++。 结果就是B。

网友B:
如果只是低频输入型的信号,本人认为没必要非要用中断端口。做个按键防抖程序即可,
这样一般端口就能够满足要求了,如果使用中断那能使用的端口数量就少了好多。
  if (!Key&&!out)
                   {
                   DelayX10us(500);
                    if (!Key&&!out)
                           {
                           out=1;
                           }
                   }
                if (Key)
                   {
                   DelayX10us(500);
                   if (Key)
                      {
                          out=0;
                          }
                   }
这段程序是本人用的防抖程序,还好用,就是输入信号要保持5ms才确认输出,信号消失5ms才停止输出,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