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程序如何把频率改变为30khz左右?

楼主(2021-05-01):
先说声谢谢,我是新手现碰到问题是占空比可以调节,频率太低只有400hz,能否把频率提升到30khz左右,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T2MOD=0xc9;
sbit pwm=P1^0;
sbit k1=P3^2;
sbit k2=P3^3;
uchar scale=50;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static uchar tt;
TF2=0;
tt++;
if(tt==100)
{
  tt=0;
  pwm=0;
  }
  if(tt==scale)
  pwm=1;
}

void main()
{
uint n;
RCAP2H=0xff;
RCAP2L=0xfa;
T2CON=0;
T2MOD=0;
TR2=1;
ET2=1;
EA=1;
while(1)
{
  if(k1==0)
  {
   for(n=0;n<5000;n++);
   if(k1==0)
   scale++;
   if(scale==51)
   {
    pwm=0;
        scale=50;
   }
  }
  if(k2==0)
  {
   for(n=0;n<5000;n++);
   if(k2==0)
   scale--;
   if(scale==20)
   {
    pwm=1;
        scale=21;
        }

   }
  }
}

网友A:
for(n=0;n<5000;n++);这句用来延时的,试试更改5000这个值。我也是小白,期待大佬指点和楼主共师兄习。

网友B:
楼主首先你的单片机主频多少?然后你要求的pwm分辨率多少?频率高了分辨率就会降低。另外部分电机如果pwm频率高了,会导致电流过大,功耗增加。

网友C:
中断函数中不要数到100了,可以数到10,就快了10倍了,当然,你的SCALE也要变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函数中不要数到100了,可以数到10,就快了10倍了,当然,你的SCALE也要变变

你好,你方法思路是正确的,能达到4khz,可是还是达不到我要求频率,我没办法了,你有这方面程序吗,教教我。

网友D:
你这个是模拟的PWM,频率做不高的,要用专门带PWM输出的单 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模拟的PWM,频率做不高的,要用专门带PWM输出的单 片机

谢谢指点

网友C:
你的晶振和单片机是1t还是12t,1khz是1ms1次,10khz是100us一次,30khz是要33us一次,如果是12t11。0592m晶振就一个指令好像大约是1us,所以你要确定自己单片机够使,然后指令能够在相应的时间里执行完毕。如果30Khz,也就是最多执行33指令,否则上一个中断没有处理完下一次中断时间又到了,程序估计会乱,我没遇到过,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而33个指令按我的感觉应该是几行就占完了,就算没有占完,频繁中断,主程序估计也就干不成啥了,当然如果本身就是为了输出PWM的话,主程序也就不重要了

网友C:
如果是自带pwm的单片机只要看手册例程就可以了

网友E:
51做这个软件PWM有点难,可以使用带PWM模式的定时器。

网友C:
你的mcu的interrupt5是timer2,估计要比较好的,我的89C52和12C5A都没有timer2,我的12C5A的中断5是ADC模数转换中断,想要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你的程序看着应该是管用的,你需要把芯片和手册弄明白,把程序自己捋顺了,看明白了自然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mcu的interrupt5是timer2,估计要比较好的,我的89C52和12C5A都没有timer2,我的12C5A的中断5是ADC模数 ...

谢谢,我再努力,是在不行就用2个定时器。

网友F:
30Khz的软件PWM,晶振没有百十来Mhz就不要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关于单片机pwm程序如何把频率改变为30khz左右?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G:
必须要集成pwm外设的单片机,而且STC51的pwm也是不能设置任意准确频率

网友H:
需要修改定时器的频率和自动重装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