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当某一个条件成立时,某个按钮就不起作用该怎么写代码?

楼主(2021-05-01):
在程序中,当某一个条件成立时,则某个按钮就不起作用该怎么写
如:
sbit jianbtn= p1^2 //减按钮
sbit jiabtn= p1^3 //加按钮
如果某个数通过按动这个按钮减到了0,再按就不起作用了,该怎么写程序啊?现在是减到了0再按减按钮就会乱码!再按加的话又可以到0,想要实现到0了减按钮再按就不起作用,也就是不会显示乱码

网友A:
uchar  xxx;  //设定一个数;
    if(xxx>0)   //  假如这个数大于0,进入;  假如这个数等于0,进不去了。
  {
       ; //按的动作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char  xxx;  //设定一个数;
    if(xxx>0)   //  假如这个数大于0,进入;  假如这个数等于0,进不去了 ...

我觉得你代码应该这样if(xxx>=0)
要不只能在XXX为1以上才有效了。楼主好像需要=0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xxx;  //设定一个数;
    if(xxx>0)   //  假如这个数大于0,进入;  假如这个数等于0,进不去了 ...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