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_at_指令是什么意思?8155A如何使用?

楼主:
请问8155a怎么使用,_at_指令是什么意思(见附件图片),谢谢!

网友A(2021-05-02):
是跟模块通信的指令,这不是c语言语法

网友B:
xdata 定义的芯片内核外部的扩展RAM,包括芯片外扩展的RAM,和芯片内扩展的RAM
xdata BYTE CPUCS _AT_ 0xE600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定义变量BYTE CPUCS,地址为外部扩展RAM的0xE600

8155各引脚功能说明如下:
RESET:复位信号输入端,高电平有效。复位后,3个I/O口均为输入方式。
AD0~AD7:三态的地址/数据总线。与单片机的低8位地址/数据总线(P0口)相连。单片机与8155之间的地址、数据、命令与状态信息都是通过这个总线口传送的。
RD:读选通信号,控制对8155的读操作,低电平有效。
WR:写选通信号,控制对8155的写操作,低电平有效。
CE:片选信号线,低电平有效。
IO/M :8155的RAM存储器或I/O口选择线。当IO/M =0时,则选择8155的片内RAM,AD0~AD7上地址为8155中RAM单元的地址(00H~FFH);当IO/M =1时,选择 8155的I/O口,AD0~AD7上的地址为8155 I/O口的地址。
ALE:地址锁存信号。8155内部设有地址锁存器,在ALE的下降沿将单片机P0口输出的低8位地址信息及 ,IO/ 的状态都锁存到8155内部锁存器。因此,P0口输出的低8位地址信号不需外接锁存器。
PA0~PA7:8位通用I/O口,其输入、输出的流向可由程序控制。
PB0~PB7:8位通用I/O口,功能同A口。
PC0~PC5:有两个作用,既可作为通用的I/O口,也可作为PA口和PB口的控制信号线,这些可通过程序控制。
TIMER IN:定时/计数器脉冲输入端。
TIMER OUT:定时/计数器输出端。
VCC:+5V电源。

网友C:
你的这个代码是用SDCC写的吧。_at_是SDCC的关键字。好像是赋值。

网友D:
指定地址存放数据

网友E:
指定变量在存储器上的地址
也可以这么写
#define XXXX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XXXX)

网友F:
绝对地址定位
keil中地址是自动分配的,所以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提倡使用绝对地址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