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1单片机IO口接线过长的问题

楼主(2021-05-01):
测试的时候一切正常保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正常使用的时候可能是因为IO口接线太长了,我用的中断p30低电平有效P30接了一个长达10米的线束到GND中间是按键开关,然后各种问题,请问这种接线过长的问题大神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P30上加一个4.7K的上拉电阻,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加三极管

网友C:
加光耦隔离,加大电压,可以再远些的,我一般都能用到1000米都没问题,你这居然只有10米,估计附近有干扰源吧!如果是低频信号,考虑防抖处理。

网友D:
最好是加个光耦隔离,用PC817,简单方便 ,一端接单片机,另一端接控制,一般线太长,都会有干扰,加个上拉电阻可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把两根线扭绞起来试试,也许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