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adc0832双路电压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1-05-01):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CS=P3^4;       //将CS位定义为P3.4引脚
sbit CLK=P1^0;      //将CLK位定义为P1.0引脚
sbit DIO=P1^1;       //将DIO位定义为P1.1引脚
//////////////////////////////////////////////////////////////////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Str[]={"Volt="};            //说明显示的是电压
/*******************************************************************************
以下是对液晶模块的操作程序
*******************************************************************************/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以下是电压显示的说明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符号
***************************************************/
void display_volt(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void display_volt2(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4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0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void display_dot2(void)
{
     WriteAddress(0x4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单位(V)
***************************************************/
void  display_V(void)
{
    WriteAddress(0x0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V');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
void  display_V2(void)
{
    WriteAddress(0x4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V');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0x0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void display1_2(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0x4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取十位(小数点后第一位)
    j=x%10;            //取个位(小数点后第二位)
   WriteAddress(0x0a);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
void display2_2(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取十位(小数点后第一位)
    j=x%10;            //取个位(小数点后第二位)
   WriteAddress(0x4a);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
unsigned char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网友A(2024-01-15):
为什么测试发现,任意调节一个滑动变阻器,LCD显示的两个通道的电压值会一起变动为一个值

网友B:
芯片通信时序的第二第三个脉冲代表通道,你只选了通道0。还有你主函数呢?

网友C(2025-04-20):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测试发现,任意调节一个滑动变阻器,LCD显示的两个通道的电压值会一起变动为一个值

代码是对的,,但是我改变选择通道和差分功能的电平改变还是不行,永远都是”将CH0作为正输入端IN+,CH1作为负输入端IN-进行输入“。。。。。服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大概率推测是ADC0832的问题。。烦,你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