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小车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2021-05-01):
我做的是一个蓝牙四驱车,L298n驱动电机,HC06蓝牙模块,手机蓝牙发送指令。我发送一个前进指令g时,小车能向前走,这时候再发送后退指令b,蓝牙连接直接断了,小车也停止不走了,想向各位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还有类似的,发送左转圈指令l能进行左转圈,再发送右转圈指令r时,小车直接不走了,蓝牙也断了。在小车运动过程中,只要不是发送小车运动的相反方向的指令,蓝牙都不会断,小车都能走。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小车前进的时候,发送后退指令;小车接收到后退的指令后, 小车应该停下来(不要刹车),然后向后。这样能减少电机的启动对电源的冲击,试试看吧!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判断有可能是电源波动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逻辑错误。
判断是否为逻辑错误的方法是,先将电机移除,换成发光二极管,看执行相同操作是否还存在相同问题,
如果问题依旧,那就是逻辑错误。如果问题消失说明问题出在电源上,可考虑加电容,或给单片机系统单独供电,或加大电池容量等方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判断有可能是电源波动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逻辑错误。
判断是否为逻辑错误的方法是,先将电 ...

你好,感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方法我等会去试一下,我也感觉是电源波动的问题,毕竟连蓝牙连接都断了。我单独给前轮或者后轮供电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先前进再后退都正常。四个轮子一起供电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单片机的供电来自L298n模块

网友C:
供电问题,蓝牙模块要单独供电,并且电压要稳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确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网友D:
298n应该分开供电:逻辑部分可以与单片机供电,但电机驱动部分,需要单独供电,否则电源之间会产生相互干扰,电路工作将会出现不稳定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298n应该分开供电:逻辑部分可以与单片机供电,但电机驱动部分,需要单独供电,否则电源之间会产生相互干扰 ...

对的,我现在将两个L298n分别接入了电源,其中一个L298n模块给单片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