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S芯片AD9833不能输出波形,大致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使用51单片机,AD9833不能输出波形,但是测量输出引脚的电压却是正常的,为0.62V,AD9833数据手册上是输出电压为0.65V,但是就是没有波形,不过有时候又会输出0.28V。25M晶振能测出波形,AD9833的供电电压也正常。。
刚开始以为是DDS芯片坏了,因为之前供电出现问题,达到了7.8V,但是我重新换了一个AD9833芯片,跟另一个晶振接到一块新的板子上,还是一样没有输出波形,程序是使用某一个宝上的程序

网友A(2021-05-08):
问题解决,是芯片问题,买到了两个假芯片,刚开始以为不是硬件问题,毕竟换脸两个芯片了,后面发现这个AD9833输出电压有时是0V,有时候是接近电源电压。直接买了一个AD9833模块,把芯片拆下来用,最终实现了波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