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五向按键模块控制TB6600驱动步进电机源程序

楼主(2021-05-02):
10档速度可调,通过五向按键模块控制云台实现上下左右转动。
以下代码一部分是通过网上搜索修改的,有不足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2.h>
//电机1控制引脚     ******芯片:STC15W408AS*****
sbit CLK  = P1^0;
sbit ENA  = P1^1;
sbit DIR  = P1^2;
//电机2控制引脚
sbit CLK1  = P1^3;
sbit ENA1  = P1^4;
sbit DIR1  = P1^5;
//按键控制端
sbit UP  = P3^2;               //电机1正转
sbit DWN  = P3^3;                   //电机1反转
sbit LFT = P3^4;         //电机2正转
sbit RHT = P3^5;         //电机2反正
sbit SET  = P3^6;           //加速
sbit RST = P3^7;     //减速

unsigned int Tspeed[10]={30,40,60,80,100,200,400,600,800,1000};               //调速等级表
bit CY_status=0;
unsigned int CYCLE=20;
unsigned int cy_count=0;
unsigned PWM_count=0;
void Init_time();
void Key_scan();
void main()
{
        ENA=0;
        CLK=0;
        DIR=0;
        ENA1=0;
        CLK1=0;
        DIR1=0;                //初始化电机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_scan();
        }
}
void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
        TMOD |= 0x01;
        TH0=(65536-CYCLE)/256;                  //给time0装初值
        TL0=(65536-CYCLE)%256;
    IE = 0x82;                     //使得time1的优先级高于time0
        TR0=1;                                         //打开中断
}
void Enter_Timer0() interrupt 1                                //进入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CYCLE)/256;
        TL0=(65536-CYCLE)%256;
        CLK=~CLK;
        CLK1=~CLK1;
        PWM_count++;
        if(PWM_count==(2*cy_count)&&CY_status)
        {
                PWM_count=0;
                TR0=0;
                ENA=0;
                ENA1=0;
        }
}

/************************按键扫描程序************************
   功能:读取各按键值,判断是否按下,再处理相应事件

   注:按键控制程序,由于按键中断优先级高,且每个按键都设计
       为弹起有效, 所以长时间按住不放会导致电机减速甚至停
           止直至放开按键
*************************************************************/
void Key_scan()
{
        static char i=0;
        if(UP==0)                                           //电机1正反转切换
        {
                if(UP==0)
                {
                    DIR=1;
                          ENA=1;                  //启动电机
                                TR0=1;                  //开启中断产生脉冲信号
                        while(!UP);                //按键按下直到放开
                                ENA=0;                  //关闭电机
                                TR0=0;                  //关闭中断停止脉冲信号
                                CY_status=0;  //刷新步进标志位
                }
        }
        if(DWN==0)
        {
                if(DWN==0)
                {
                           DIR=0;
                          ENA=1;                  //启动电机
                                TR0=1;                  //开启中断产生脉冲信号
                        while(!DWN);        //按键按下直到放开
                                ENA=0;                  //关闭电机
                                TR0=0;                  //关闭中断停止脉冲信号
                                CY_status=0;  //刷新步进标志位
                }
        }
        if(LFT==0)                                   //电机2正反转切换
        {
                if(LFT==0)
            {
                                DIR1=1;
                          ENA1=1;                  //启动电机
                                TR0=1;                  //开启中断产生脉冲信号
                        while(!LFT);
                                ENA1=0;                  //关闭电机
                                TR0=0;                  //关闭中断停止脉冲信号
                                CY_status=0;  //刷新步进标志位
                }
        }
        if(RHT==0)
        {
                if(RHT==0)
                {
                                 DIR1=0;
                          ENA1=1;                  //启动电机
                                TR0=1;                  //开启中断产生脉冲信号
                        while(!RHT);
                                ENA1=0;                  //关闭电机
                                TR0=0;                  //关闭中断停止脉冲信号
                                CY_status=0;  //刷新步进标志位
                }
        }
if(SET==0)                                   //加速
        {
                if(SET==0)
            {
                        while(!SET);
                        i--;
……………………

所有代码51hei提供下载:
6键控制TB6600

楼主:
正在研究使用ps2摇杆模块替换五向按键模块操作云台,希望有研究过的老师给点意见.

网友A(2021-07-11):
可否提供一下原理图

网友B(2022-02-15):
键盘扫描也需要花较长时间,看过用定时器来做能节约不少时间,但现在早已忘了怎么做的了

网友C(2022-04-13):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正在学习!

网友D(2025-03-25):
楼主的按键都是外接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吗?还是直接用的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E:
我正想玩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