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单片机读出来的DS1302时间星期是0-7呀,这个怎么去调时间0,请大佬赐教

楼主(2021-05-02):
#include "intrins.h"
#ifndef _DS1302_H_
#define _DS1302_H_

sbit clk = P2^2;          //ds1302时钟线定义
sbit io =  P2^1;          //数据线
sbit rst = P2^0;          //复位线
                      //秒   分    时   日   月    年   星期
uchar code write_add[]={0x80,0x82,0x84,0x86,0x88,0x8c,0x8a};   //写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 ={0x81,0x83,0x85,0x87,0x89,0x8d,0x8b};   //读地址
uchar code init_ds[]  ={0x58,0x29,0x07,0x05,0x10,0x14,0x1};
extern uchar miao,fen,shi,ri,yue,week,nian;
extern uchar i;

void delaynu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clk=0;            //拉低CLK,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准备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写8个二进制数据
    {
            io=dat&0x01;    //取出dat的第0位数据写入1302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clk=1;           //上升沿写入数据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clk=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准备下入下一位数据位
          }

}

/*************根据命令,向1302写一个数据到对应的地址里***************/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clk=0;          //确保写数据前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nus(2);     //稍微等待,为硬件做好准备
  Write1302(add);  //写入命令字
  Write1302(dat);  //写数据
  clk=1;          //将始终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

/*****************************************************
从1302读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1302(void)
{
   unsigned char i,dat;
        delaynus(2);       //稍微等待,为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读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因为先读出来的是字节的最低位
           if(io==1)    //如果读出来的是1
           dat|=0x80;    //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clk=1;       //将clk置于高电平,为下降沿读出
           delaynus(2);  //稍微等待
           clk=0;       //拉低clk,形成脉冲下降沿
           delaynus(2);  //稍微等待
          }
  return dat;        //将读出来的数据返回
}

/*************根据命令,从1302对应的地址读一个数据出来***************/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nsigned char dat;
  rst=0;                 //拉低RST
  clk=0;                //确保写数据前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Write1302(add);       //写入命令字
  dat=Read1302();       //读出数据
  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把要的时间 年月日 都读出来***************/
void read_time()
{
        miao = read_ds1302(read_add[0]);        //读秒
        fen  = read_ds1302(read_add[1]);        //读分
        shi  = read_ds1302(read_add[2]);        //读时
        ri   = read_ds1302(read_add[3]);        //读日
        yue  = read_ds1302(read_add[4]);        //读月
        nian = read_ds1302(read_add[5]);        //读年
        week = read_ds1302(read_add[6]);        //读星期
}

/*************把要写的时间 年月日 都写入ds1302里***************/
void write_time()
{
        write_ds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0],miao);        //写秒
        write_ds1302(write_add[1],fen);                //写分
        write_ds1302(write_add[2],shi);                //写时
        write_ds1302(write_add[3],ri);                //写日
        write_ds1302(write_add[4],yue);                //写月
        write_ds1302(write_add[5],nian);        //写年
        write_ds1302(write_add[6],week);        //写星期
        write_ds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把数据保存到ds1302 RAM中**0-31*************/
void write_ds1302ram(uchar add,uchar dat)
{
        add <<= 1;     //地址是从第二位开始的
        add &= 0xfe;   //把最低位清零  是写的命令
        add |= 0xc0;   //地址最高两位为 1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add,dat);
        write_ds1302(0x8e,0x80);
}

/**********************设置ds1302时间函数**********************/
void set_ds1302time(uchar num,uchar *shi,uchar dat)         //调时
{
          if(num == 1)
    {
            *shi+=0x01;
                if((*shi & 0x0f) >= 0x0a)
                        *shi = (*shi & 0xf0) + 0x10;
                if(*shi >= dat)
                        *shi = 0;
    }
    else
    {
                if(*shi == 0x00)
                        *shi = dat;
                if((*shi & 0x0f) == 0x00)
                        *shi = (*shi | 0x0a) - 0x10;
                *shi -=0x01 ;
    }
}

/*************把数据从ds1302 RAM读出来**0-31*************/
uchar read_ds1302ram(uchar add)
{
        add <<= 1;     //地址是从第二位开始的
        add |= 0x01;   //把最高位置1  是读命令
        add |= 0xc0;   //地址最高两位为 1
        return(read_ds1302(add));
}

/*************初始化ds1302时间***************/
void init_ds1302()
{
        uchar i;
        rst = 0;        //第一次读写数据时要把I O口拉低
        clk = 0;
        io = 0;
        i = read_ds1302ram(30);
        if(i != 3)
        {
                i = 3;
                write_ds1302ram(30,i);                         //4050   4100                 3080
                write_ds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for(i=0;i<7;i++)
                write_ds1302(write_add[i],init_ds[i]);        //把最高位值0 允许ds1302工作
                write_ds1302(0x8e,0x80);        //打开保护
        }

        read_time();                  //读时间
        if(miao >= 0x60)
        {
                write_ds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0],0x01);        //把最高位值0 允许ds1302工作
                write_ds1302(0x8e,0x80);        //打开保护

        }

}

#endif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什么?
看了你的初始化数组init_ds[i],周你初始化个0x14进去,你让1302怎么想?
各种芯片都有例程,研究一下不难

网友A:
144./*************把数据从ds1302 RAM读出来**0-31*************/

145.uchar read_ds1302ram(uchar add)

146.{

147.        add <<= 1;     //地址是从第二位开始的

148.        add |= 0x01;   //把最高位置1  是读命令

149.        add |= 0xc0;   //地址最高两位为 1

150.        return(read_ds1302(add));

151.}

这个函数我没有看出来怎么退出,无限嵌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什么?
看了你的初始化数组init_ds,周你初始化个0x14进去,你让1302怎么想?
各种芯 ...

周是0x1呀,我的意思是显示屏显示的时候。周是显示0-7的数字,而正常的是1-7,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周是用软件换算的。
建议你直接换一个例程。重新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