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与控制器和编码器之间怎么连?

楼主:
手头有一只42的步进电机,一只编码器,一个控制器,但不知道编码器与控制器之间要怎么连接,各位都是高手,帮我看看哦!我是首次接触编码器。只要能连上,电机能在编码器的控制下跟着转动就可以了,没什么控制上的要求,纯粹的了解一下。
电机连上后接入12伏电源,电机就抱死了,断电就能手捻转运。控制器原先是用24电的,听说12到24伏都通用,电机好像是12伏的。
器材如下:

网友A(2021-05-02):
楼主这个步进电机不用编码器也可以转起来的。看情况好像这个电机控制器不支持编码器的吧?我用步进电机的时候是没有用编码器,直接一个脉冲转一个角度。

网友B:
上电电机抱死是使能信号控制的不对吧

网友C:
没用过,不过了解过,应该是那个驱动器直接通过脉冲驱动步进电机,电机只要AB对应接上就行了,驱动器对单片机就需要对应接好,要控制查资料网上很多,找个某一个宝卖这种驱动器的要资料就好了

网友D:
你还没给电机运转信号(脉冲)他本来就应该是锁死状态,想让步进旋转并不需要编码器,编码器是记录电机旋转圈数的传感器,步进电机控制属于开环控制,开环就是系统发出指令让电机转N圈,并不知道实际电机到底转了多少圈,运转过程中堵转,导致电机少转了等情况可能会发生。加上编码器就可以形成闭环控制了,系统发出命令,还能监控电机实际旋转到的位置,然后再判断是否进行下一步动作等等。

如果你只是想简单的让电机旋转,就给控制器脉冲信号就行了。

网友E:
好像明白一点点了;
查看了接口电路的型号,
画了一个草图,用5伏左右的交流电试一下,如果不转就换一下其中一组的相位。你看行不行?会不会坏?

网友E:
这个型号在网上没有任何资料。不信大家也可以搜索下。

网友E:
刚才用9伏工频变压器串1K电阻当模拟信号试了下,电机 有反应了,但转得好慢,估计转一圈得半小时。没五分钟电机 发烫了。控制器给的是12伏电源电压,最小电压要8 伏以上。下午用开关电源的几十KHZ信号试一下。

网友E:
刚才用一个对讲机的五伏充电器的输出整流前的高频电压做信号,还真的转起来了。每分钟钟大约250转,太快了数不准,但八九不离十。电机转角是1.8度的。意思就是200个脉冲转一圈?250圈就是5万个脉冲,除以60秒,这个充电器的开关变压器频率只有833HZ吗?好像不对哦?不知道哪里错了,还请指教。

网友E:
这审核也太慢了吧?难怪看的多回贴的少。

网友F:
你这个编码器怎么看起来只有板子,看不到旋转主体和光栅部分,一般abz的输出接线颜色是黑白橙、电源棕蓝。编码器旋转ab就输出相差90度的脉冲信号,频率和旋转速度有关,每转的脉冲数和编码器分辨率有关,如果编码器是推拉的(集电极输出需加上拉电阻)输出脉冲是可以直接驱动控制器的

网友F:
电机控制器还有细分数,置于1是1个脉冲1步,置于8就是8个脉冲1步,以此类推,所以使用前要设置好细分数

网友G:
CP两端给脉冲电机就转,CW给高电平电机是一个方向,低电平电机就是相反的方向。
看图片管细分的开关没装。
看编码器的图片是霍尔的吧,给编码器接个5V,负极连P-,A相接P+,B和Z相不接。找个磁铁晃一下试一试。
电机发热严重就不要试验了。驱动器不调节电流输出,就是输出最大电流,和电机不配套。时间长了电机会烧。

网友H:
步进电机不需要编码器,就可以转动,带编码器一般是伺服电机,不过需要配合伺服控制器,这个东西主要是来控制精度的

网友I:
这我熟悉。编码器和电机驱动器之间要有MCU来连接。编码器转动时会有脉冲输出,A和B是转动一定角度后输出一个脉冲,但有相位差,那么就可根据它来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Z是转了一圈后输出一个脉冲。这样MCU就知道电机要转多少转度了。

电机驱动器要由MCU给它脉冲,按细分数,1个脉冲对应多少角度,但要注意加减速曲线,否则电机运转会不平滑仍至抱死。

网友J:
编码器接5V电源,然后驱动器CP-接编码器GND,CP+接编码器A  或者 B ,转动编码器电机就可以跟着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