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第五行那里“.”了之后它没有出现Pin Mode Speed,之类的

楼主(2021-05-02):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为什么第五行那里“.”了之后它没有出现Pin   Mode  Speed,之类的,我用的MDK5,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可能是版本问题,我汉化过一次之后,也没有这个功能了,也可能是设置的问题,这个功能是可以关闭和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版本问题,我汉化过一次之后,也没有这个功能了,也可能是设置的问题,这个功能是可以关闭和打开的

确实是版本的问题了,重装就行了,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