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电池改为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1-05-02):
好了,终于得闲,弄了一下,找了个小充电器,找一条充电线,剪取充电线取正负极电线,临时接在数字万用表内试了一下,能显示数字在不更改任何电路的基础上,取出9V电池上的扣帽加以利用,连焊接都不用,用扣直接把正负极电线扣住即可,然后,万用表上打个孔把电线穿进万用表,完成。

网友A:
改变电压这表还准么?

网友B:
既然打眼了,为什么还要拖根线?不能加个电源插座?改成锂电池供电有什么好处?锂电池不要钱吗?
很多年前就把数字万用表、电感电容表外壳打眼装电源插座,做个7809的稳压电源,是不是更方便?任何电池都不需要。继续装电池用也不影响,感觉拖根线也不太方便,要是有点焊机,想用电脑主板的那种小充电电池,改成充电的更方便。

楼主:
就地取材应用而已,没其他的器材可用,锂电池要接也可不接也可,平时已经很少用到万用表了,今天不过顺手而为,至于测量的是否还准确,有待实测,若测量偏差,可增用一个倍压电路,9V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电压也是有下降过程的,万用表内一定有个范围电压是能用的。

网友C:
这个思路可行,也有利弊。
可行之处是万用表不用一次性电池,绿色环保,不影响使用,不足之处是有一跟电线,不能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使用或要改成锂电池供电(3.7V升压到9V)。

网友D:
几年前就改了加了个升压板

网友E:
这样用太不方便啦,还是加个升压电路吧

网友B:
要说环保,我的方案最环保,直接用7809电源,连电池都不需要。用充电电池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买万用表充电电池,9V180mAh的镍氢电池,那个什么宝上才12元包邮,以前想用三只3.6V60mAh的主板电池,去掉一节,刚好8.4V,七、八块钱就能搞定,没有点焊机,不好焊接,可能还不好装进去,就懒得折腾了,只要改成用充电电池,肯定是打眼装插座再做一个恒压恒流的充电器最好用。最主要现在很少用万用表,搞维修的经常用万用表,最近很少搞维修。

网友F:
挺好的一块万用表,被你们弄成那样,话说你们的万用表一年能用几块电池?反正我是没电池就找单位买,外面带根线用着总是麻烦

网友G:
精准度咋样?

网友H:
十几年前在一个工厂搞过,当时工厂的万用表是胜利的,记得是4位的,特别耗电,领电池也很麻烦,最后改了9伏直流电源供电的,用了几个月一直很正常,一直到我离开,都没有问题

楼主(2022-12-14):
哈哈...开玩笑一下,其实用充电器5V供电不行的,要把充电器中稳压管更换,手头无零件,最后用2节外接锂电池串联.

网友I:
我用这玩意

网友J:
我早已用可充电9V电池,不再用一次性电池。
锂电池也用过,加升压到9V。

外接电源,用电池比较好,用的适配器,电源可能会影响测量精度和稳定度,万用表的黑笔并不是电源的负极。

网友K:
充电升压一体板加电池

网友L:
感谢您分享您的项目,为便携式仪器配备锂离子电池非常好。

网友M: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一般是5V,这样万用表的工作电压较低,可能产生测量误差

网友N:
你是用锂电池充电器供电还是用锂电池供电?9V可以用3.7V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