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单片机来实现低压台灯的调档,求解

楼主(2021-05-02):
这个不用单片机可以做吗?我已经用隔离变压器变压然后整流了。孩子想了半天了,难的一匹

网友A:
要数字显示的话,用单片机简单,否则数字电路会比较复杂,主电路不难

网友B:
这个要求不用单片机做不到。

网友C:
请看一下要求"数字调光,并能显示0-99级数"
这玩意你要是不用单片机来做,除非是特别定制的IC
要不然工程量比单片机要大很多的,不是高手搞不来的

网友D:
这种的没办法的 只能单片机

网友E:
童鞋用数字电路制作电路有点复杂但不是作弊的理由

网友F:
这个电路不用单片机很难实现,用数字电路搭建成本很高

网友G:
低压直流简单些。
输出接一个电压表,重新设置分压值,使24V显示为99即可。

网友H:
买个单片机,写入程序,然后打磨雕刻一个IC型号,再编辑一个规格书,就是自主IC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但是这是我师傅要求的,不能用单片机,能用模电和数电知识搞出来,难是难了点。

网友I:
均匀调光加个可调电阻即可,但要数字显示0-99级这个显示不用单片机怎么显示?来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J:
给你安利一款芯片  GC7137  ,你看是否能帮你解决这个显示的问题,调档你整个滑变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