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简易波形发生器(代码+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05-02):
分享一手简易波形发生器的设计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ADDR1 0x2c //MAX517写入地址
#define DataPort P0//定义端口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sbit key_sin=P1^0;
sbit key_triangle=P1^1;
sbit key_square=P1^2;
sbit key_add=P1^3;
sbit key_minus=P1^4;
sbit SCL = P2^0;
sbit SDA = P2^1;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7;

u16 duty_cycle;//占空比
u16 compare=128;//方波比较值
u8 wave_mode=0;//1:正弦波        2:三角波        3:方波
u8 code Table_sin[256]=//正弦表
{
        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0xa5,0xa8,0xab,0xae,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
        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0xf5,
        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d,
        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4,0xf2,0xf1,0xef,0xee,0xec,0xea,0xe9,0xe7,0xe5,0xe3,0xe1,0xde,0xdd,0xda,
...
};
bit write_addr(u8,bit);//第一个参数表示地址,第二个参数表示 读:1 写:0
bit write_data(u8);//第一个参数表示数据,第二个参数表示 命令字
void stop();
void Delay(u16);
//系统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time)
{
        while ( --time!= 0 );
}
//函数:I2C_Delay()
//功能:I2C 延时函数
void I2C_Delay(u16 I2C_VALUE)
{
        while(--I2C_VALUE!=0);
}

//函数:I2C_Init()
//功能:I2C 总线初始化,使总线处于空闲状态
//说明:在 main()函数的开始处,通常应当要执行一次本函数
void I2C_Init()
{
        SCL = 1;
        I2C_Delay(5);
        SDA = 1;
        I2C_Delay(5);
}
//函数:I2C_Start()
//功能:产生I2C 总线的起始状态
//说明:
//SCL处于高电平期间,当SDA 出现下降沿时启动I2C 总线
//不论 SDA 和SCL 处于什么电平状态,本函数总能正确产生起始状态
//本函数也可以用来产生重复起始状态
//本函数执行后,I2C 总线处于忙状态
void I2C_Start()
{
        SDA = 1;
        I2C_Delay(5);
        SCL = 1;
        I2C_Delay(5);
        SDA = 0;
        I2C_Delay(5);
        SCL = 0;
        I2C_Delay(5);
}

//函数:I2C_Write()
//功能:向I2C 总线写1 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char dat 要写到总线上的数据
void I2C_Write(char dat)
{
        u8 t = 8;
        do
        {
                SDA = (bit)(dat & 0x80);
                dat <<= 1;
                SCL = 1;
                I2C_Delay(5);
                SCL = 0;
                I2C_Delay(5);
        } while ( --t != 0 );
}

//函数:I2C_GetAck()
//功能:应答
//参数:无
bit I2C_GetAck()
{
        bit ack;
        SDA = 1;
        I2C_Delay(5);
        SCL = 1;
        I2C_Delay(5);
        ack = SDA;
        SCL = 0;
        I2C_Delay(5);
        return ack;
}
//函数:I2C_Stop()
//功能:产生I2C 总线的结束状态
//参数:无
void I2C_Stop()
{
        u16 t = 10;
        SDA = 0;
        I2C_Delay(5);
        SCL = 1;
        I2C_Delay(5);
        SDA = 1;
        I2C_Delay(5);
        while ( --t != 0 ); //在下一次产生Start 之前,要加一定的延时
}

//第一个参数表示地址,第二个参数表示 读:1 写:0
bit write_addr(u8 addr,bit mod)
{
        u8 address;
        address=addr<<1;
        if(mod)
                address++;
        I2C_Start();
        I2C_Write(address);
        Delay(10);

        if(I2C_GetAck())
                return 1;
        return 0;
}

//写数据
bit write_data(u8 dat)
{
        I2C_Write(dat);
        if(I2C_GetAck())
                return 1;
        return 0;
}

void stop()
{
        I2C_Stop();
        I2C_Init();
}

//LCD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u8 com)
{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com;
        Delay(500);
        EN_CLR;
}

//LCD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8 dat)
{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dat;
        Delay(500);
        EN_CLR;
}

//LCD清屏函数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500);
}

//LCD写字符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8 Char)
{
        if(y==1)
                LCD_Write_Com(0x80+x);//写在第一排
        else
                LCD_Write_Com(0x80+0x40+x);//写在第二排
        LCD_Write_Data(Char);
}

//LCD写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Write_String(u8 x,u8 y,u8 *s)
{
        if(y==1)
                LCD_Write_Com(0x80+x);//写在第一排
        else
                LCD_Write_Com(0x80+0x40+x);//写在第二排
        while(*s)
        {
                LCD_Write_Data(*s);
                s++;
        }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设置 16×2 显示、 5×7 点阵、 8 位数据口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光标加一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

void Key_Scan()
{
        if(key_sin==0)
        {
                Delay(100);//延时消抖
                if(key_sin==0)
                {
                        while(!key_sin);//等待按键松开
                        LCD_Write_String(0,1,"    Type:Sin    ");
                        LCD_Write_String(0,2,"     Vpp:5V     ");
                        wave_mode=1;
                }
        }
        if(key_triangle==0)
        {
                Delay(100);//延时消抖
                if(key_triangle==0)
                {
                        while(!key_triangle);//等待按键松开
                        LCD_Write_String(0,1,"  Type:Triangle ");
                        LCD_Write_String(0,2,"     Vpp:5V     ");
                        wave_mode=2;
                }
        }
        if(key_square==0)
        {
                Delay(100);//延时消抖
                if(key_square==0)
                {
                        while(!key_square);//等待按键松开
                        LCD_Write_String(0,1,"   Type:Square  ");
                        LCD_Write_String(0,2," Vpp:5V D:50.0% ");
                        wave_mode=3;
                }
        }
        if(wave_mode==3)//如果当前状态是方波
        {
                if(key_add==0)
                {
                        Delay(100);//延时消抖
                        if(key_add==0)
                        {
                                while(!key_add);
                                compare++;
                                if(compare>=231)
                                        compare=231;
                                duty_cycle=(u16)(compare/256.0*1000);
                                LCD_Write_Char(10,2,duty_cycle/100+'0');
                                LCD_Write_Char(11,2,duty_cycle%100/10+'0');
                                LCD_Write_Char(13,2,duty_cycle%10+'0');
                        }
                }
                if(key_minus==0)
                {
                        Delay(100);//延时消抖
                        if(key_minus==0)
                        {
                                while(!key_minus);
                                compare--;
                                if(compare<=25)
                                        compare=25;
                                duty_cycle=(u16)(compare/256.0*1000);
                                LCD_Write_Char(10,2,duty_cycle/100+'0');
                                LCD_Write_Char(11,2,duty_cycle%100/10+'0');
                                LCD_Write_Char(13,2,duty_cycle%10+'0');
                        }
                }
        }
}

void main(void)
{
        u8 turn=0;
        int i;
        LCD_Init();
        I2C_Init();
        while(1)
        {
                Key_Scan();//按键扫描
                if(wave_mode==1)//正弦波
                {
                        i++;
                        if(i>=256)
                                i=0;
                        write_addr(ADDR1,0);
                        write_data(0);
                        write_data(Table_sin[i]);
                        stop();
                }
                if(wave_mode==2)//三角波
                {
                        if(turn==0)//三角波反转状态位
                        {
                                i++;
                                if(i>=256)
                                        turn=1;
                        }
                        if(turn==1)
                        {
                                i--;
                                if(i<=0)
                                        turn=0;
                        }
                        write_addr(ADDR1,0);
                        write_data(0);
                        write_data(i);
                        stop();
                }
                if(wave_mode==3)//方波
                {
                        i++;
                        if(i>=256)
                                i=0;
                        if(i<compare)
                        {
                                write_addr(ADDR1,0);
                                write_data(0);//清除原有的数据
                                write_data(255);//写高电平1
                                stop();
                        }
                        else
                        {
                                write_addr(ADDR1,0);
                                write_data(0);//清除原有的数据
                                write_data(0);//写低电平0
                                stop();
                        }
                }
        }
}

网友A(2021-12-14):
有源文件吗

网友A:
大佬您好,请问您有“基于51单片机简易波形发生器(代码+proteus仿真图)”的源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