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ATMEGA8515l-8au单片机熔丝位的问题

楼主:
小白近来学习单片机,烧录8515l-8au,设置一下熔丝位从外部时钟启动,就出错了,图片看下图,我玩8515l外部有8m晶振所以就选择那一项,没想到出错了,有没有办法解救一下,有我没有usbasp下载器所以对照progisp向导模式熔丝位设置,然后用tl866a ips下载编程,开始默认熔丝位烧录读出都没事,就改了那一项然后就不能继续编程了,还有我用外部晶振熔丝位怎么设置才对,在这先谢谢大神们。

tl866编程器出错图

tl866编程器出错图

网友A(2021-05-02):
百度一下我自己搞定了,取一个stm32板子上晶振信号连接到目标板clk1脚,成功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