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P0口接LCD1602是否可以不用上拉电阻

楼主(2021-05-02):
实物焊接的时候忘接上拉,但LCD1602运行正常,请问这是为啥

网友A:
LCD1602的数据口内部有锁存器

网友B:
P0口的结构
1、P0的8位皆为漏极开路输出(Open Drain,OD),千万不要误解为图腾式输出,每个引脚可驱动8个LS型TTL负载;
2、P0内部无上拉电阻,执行输出功能时,外部必须接上拉电阻(10kΩ即可);
3、若有执行输入功能,必须先输出高电平才能读取该口所连接的外部数据;
4、若P0可作为地址总线(A0~A7)及数据总线(D0~D7)的复用引脚,不用外接。

楼主属于第4种情况,所以可以不接

网友C:
这能为啥呢?
有一个东西叫数据手册
里面告诉你为啥了
大多数的1602LCD是以HD44780驱动的
在HD44780数据手册中,明确标示了有MOS管上拉,上拉电流为50uA-120uA
而8051本身就有10uA上拉电流,所以可以正常读写
但8051的10uA上拉电流并不大,如果有的LCD驱动没有上拉电流的话,很有可能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上常用的LCD1602电路都是加了上拉电阻的,就是以防万一用的,并不是一定要有的

网友D:
可能是LCD内置了上拉电阻 它里面是 驱动芯片AiP31066 具体的 我发了新贴子 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