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流水灯我这个电路图正确吗?

楼主:
求助大佬!!!
要求:P0口接八个红色发光LED,P1.0,P1.1,P1.2分别接三个按键,上电后流水灯自上往下,延时2秒闪烁;
P1.0按键控制流水灯工作模式,每按一次改变一次流水灯闪烁模式,从上至下,再按一次,改为从下至上闪烁。
P1.1 按一次,闪烁时延加0.5秒,最慢闪烁为4秒。
P1.2按一次,闪烁时延减0.5秒,最快闪烁为0.5秒。
(刚入坑,请求指点)
我这个图对吗

网友A(2021-05-03):
对不对还得看程序

网友B:
P0口是不是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0口是不是要接上拉电阻??

他这个接了的

网友D:
对的 P0口作为输入使用时无需上拉电阻

网友E:
什么限流电阻10k?改成200~300欧姆

网友F:
没有电源部分和晶振部分,最好把图画完整

网友G:
三个按键输入要加10K上拉电阻,不然按键抖动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H:
不需要上拉电阻,具体还要看程序。

网友H:
按键消抖要搞一下,还有晶振电路,主要还是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