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晶闸管触发电路程序电路缺些什么?为什么运行不了

楼主(2021-05-02):
基于 51 单片机的双向晶闸管的导通实验实验环境: Proteus编程语言: 汇编编程环境: KEIL单片机: AT89C51晶振: 12MHz设计说明:本设计实现以下功能:1、 通过单片机控制晶闸管的触发信号,从而实现晶闸管的触发2、 通过七段数码管显示触发角大小3、 通过键盘操作调节晶闸管导通触发角,并控制显示的开关仿真图:图(1)仿真效果图图(2)交流电过零检测电路图(3)数码管连接电路图(4)晶闸管触发电路图(5)键盘连接电路图(6)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图(7)

系统总图部分源程序:
ORG 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外部中断 0 中断程序入口
AJMP INT_0
ORG 000BH
AJMP TMR0
ORG 001BH
AJMP TMR1
ORG 0040H ;/以上参看 51 单片机中断系统介绍
MAIN: ACALL INIT;/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HERE: JNB FLAG1.7,HERE;/100ms 不到不进行键盘扫描
CLRFLAG1.7;/清标志位
HERE2:MOV A,P2;
/1********有无按键扫描,
ORL A,#70H;
MOV P2,A
MOV A,P2
ANL A,#70H
XRLA,#70H
JZ NKEY;
MOV KTEMP,A
AJMP HERE
NKEY: JB KTEMP.KEY0,KSET;/是 SET 键,转处理程
AJMP KOUT;/以上键都不是,不处理
KSET: INCSHIFT;/根据 SHIFT 的值做不同的处理
SETB FLAG1.3;/按键状态标志位
SETB FLAG1.6;/有键按下,开显示
CLREX0 ; /停止触发
MOV A,SHIFT
CLRC
SUBB A,#4;/SHIFT 的范围是 1~4,大于 4 归 0,即按四次 SET键保存设置退出按键模式
JC KOUT
MOV SHIFT,#0
CLRFLAG1.3;
MOV A,AERF;/将导通角转化为时间单位
MOV R5,A
MOV B,#9
DIVAB
MOV B,#2
MUL AB
MOV SCR,A
SETB EX0
AJMP KOUT
DISOC:MOV A,SHIFT;/显示关程序,在按键调节状态无效
JNZ KOUT
CPLFLAG1.6
AJMP KOUT
KOUT: MOV KTEMP,#0;/每次按键的结束要清该单元
AJMP SCRDIS;/1***************************
KADD: MOV A,SHIFT;/加处理程序
JZ KOUT
CJNE A,#1,ADDT
MOV R5,#1 ;/个位加 1
AJMP KADD1
ADDT: CJNE A,#2,ADDCON
MOV R5,#10;/十位加 1
AJMP KADD1
ADDCON: MOV R5,#100;/百位加 1
KADD1: MOV A,AERF
CLRC
ADDC A,R5
MOV R5,A
CLRC
SUBB A,#170;/最大值检测
JC KADD2
MOV R5,#10
KADD2: MOV AERF,R5
AJMP KOUT
SCRDIS: MOV A,AERF;/导通角显示处理,通过连续除 10,求的各位值
MOV B,#10
DIVAB
MOV DIS3,B
JB FLAG1.3,SHI;/按键状态所以位都显示,非按键状态,从左侧不是零的那一位开始显示
JZ GEDIS
SHI: MOV B,#10
DIVAB
MOV DIS2,B
JB FLAG1.3,BAI
JZ SHIDIS
BAI: MOV B,#10
DIVAB
MOV DIS1,B
JB FLAG1.3,QIAN
JZ BAIDIS
QIAN: MOV DIS0,A
AJMP HERE;
//;*******************
GEDIS: MOV DIS2,#10;
SHIDIS:MOV DIS1,#10
BAIDIS:MOV DIS0,#10
AJMP HERE;
//;*************
TMR0: PUSH PSW
PUSH ACC
DJNZ TM1T,RETIF;/定时时间到否?
SETB P3.0;/导通晶闸管
ACALL DELAY
CLRP3.0;/导通后关闭导通电压
CLRET0;/每周期只导通一次,故关闭定时器 0
CLRTR0
RETIF: POP ACC
POP PSW
RETI;
//;************
TMR1: PUSH PSW
PUSH ACC
MOV TH1,#0F0H
MOV TL1,#60H;/恢复定时器 1 初值
SETB RS0;/选择第二组 R 系列寄存器
DJNZ KDLY,T1DIS;/键盘扫描定时检测
MOV KDLY,#25
SETB FLAG 1.7
CPLFLAG 1.5;/闪烁用
T1DIS: MOV P1,#00H;/每次更新显示数据前要清显示,以免花屏
JNB FLAG1.6,RETIF1;/显示开关检测
MOV DPTR,#LEDBTB;/查表
MOV A,DSPC;DSPC //动态扫描位控制指针
MOVC A,@A+DPTR
MOV B,A
MOV A,P2
ANL A,#0F0H
ORL A,B
MOV P2,A
JNB FLAG1.3,TMR11;/检测是否是按键状态,以决定是否进行闪烁显示
MOV A,#4
CLRC
SUBB A,SHIFT
CJNE A,DSPC,TMR11
JNB FLAG1.5,TMR11
MOV P1,#0;/闪烁,每 0.2 秒闪一次
AJMP TMR12
TMR11: MOV A,#DIS0
ADD A,DSPC
MOV R1,A
MOV A,@R1
MOV DPTR,#LEDTB
MOVC A,@A+DPTR
MOV P1,A
TMR12: DEC DSPC
JNB DSPC.7,RETIF1
MOV DSPC,#3;/DSPC 范围是 0~3
RETIF1: CLRRS0
POP ACC
POP PSW
RETI
LEDT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
LEDBTB: DB 14,13,11,7;/1*********** ;延时函数,用于满足晶闸管导通所需电流持续时间
DELAY: MOV R7,#5
DELAY1: MOV R6,#10
DELAY2: DJNZ R6,DELAY2
DJNZ R7,DELAY1
RET;/1************;外部中断 0 中断处理程序,启动定时器 0,设置导通角
INT_0: PUSH PSW
PUSH ACC;/以上现场保护
MOV TM1T,SCR;/scr存储的是导通角
SETB ET0;/开定时器 0 中断
SETB TR0;/开定时器 0
POP ACC ;/以下恢复现场
POP PSW
RETI;
//;**************
INIT: MOV SP,#60H;/设置中断等现场保护的堆栈区
MOV TMOD,#12H;/定时器 0 和 1 设置,此处定时器 0 设置为工作方式 2,定时器 1 为方式 1
MOV TH0,#06H;12M //晶振,方式 2,定时 250us
MOV TL0,#06H
MOV TH1,#0F0H;/方式 1,定时 4ms,值由软件计算,也可以根据公式原理自己计算。
MOV TL1,#60H
MOV SCR,#2;/开机设置导通角
MOV AERF,#0;
MOV SHIFT,#0;/清零键盘移位单元
SETB P3.3;/外部中断 0 端口置 1
MOV FLAG1,#0;/清零标志单元
SETB FLAG1.6;/置 1,开机显示数据
SETB IT0;/下降沿中断
SETB EX0;/开外部中断 0
SETB ET1;/开定时器 1 中断
SETB TR1;/开定时器 1
SETB EA;/开总中断,此位不开,则所有中断无效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