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点阵实现了垂直方向的滚动显示程序,如何修改为水平滚动?

楼主(2021-05-02):
使用LED点阵滚动显示数字,实现了垂直方向的滚动(代码如下),但是怎么实现水平方向上的滚动呢?
我把行列扫描互换后,水平是水平了,可数字全躺平了 该怎么解决呢?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吧,先谢了.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8 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  0-65535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 i>0; i--)
                for(j=111; j>0; j--);
}

uchar code table[] = {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8,0x0E,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3E,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0,0x20,0x10,0x08,0x04,0x42,0x7E,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20,0x18,0x20,0x40,0x40,0x42,0x22,0x1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20,0x30,0x28,0x24,0x24,0x22,0x22,0x7E,0x20,0x20,0x7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E,0x02,0x02,0x02,0x1A,0x26,0x40,0x40,0x42,0x22,0x1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8,0x24,0x02,0x02,0x1A,0x26,0x42,0x42,0x42,0x24,0x1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7E,0x22,0x22,0x10,0x10,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C,0x42,0x42,0x42,0x24,0x18,0x24,0x42,0x42,0x42,0x3C,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8,0x24,0x42,0x42,0x42,0x64,0x58,0x40,0x40,0x24,0x1C,0x00,0x00, //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9 8*16点阵数组

uchar code scan[] =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k;

          while(1){
                 for( i = 0; i < 196; i=i+2){
                        for(k = 0; k<20; k++){
                                for(j = 0; j<8; j++){
                                        P1 = P3 = P2 = 0x00;
                                         P1 = table[i+j];
                                        P3 = scan[j];
                                        P2 = 0x00;
                                        delay(1);
                                        P1 = table[i+j+8];
                                        P3 = 0x00;
                                        P2 = scan[j];
                                        delay(1);
                                }
                        }
                }
        }
}

网友A:
算法比较复杂 我做过8*8点阵的 上下左右 四个斜角的移位

网友B:
要简单的话就重新取模

网友C(2021-06-09):
最简单方法就是把点阵转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