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6812灯带接到stm32上,线要怎么接?

楼主(2021-05-02):
请问一下sk6812接到stm32上,线要怎么接,两边的线都要接到单片机上吗?谢谢大家

网友A:
串100欧姆,然后灯珠
上拉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100欧姆,然后灯珠
上拉到5V,

你好,我的这个是灯带,两边都有线,绿色的信号线是要接单片机的两个IO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