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图1这种情况

楼主(2021-05-02):
void display(int temp)
{
        uchar d[10]="tempertury";
    uchar num[10]="0123456789";
        uint i;
        LcdWrC(0x80+0x03);
        for(i=0;i<10;i++)
        {
                LcdWrD(d[i]);
        }
        LcdWrC(0x80+0x43);
        LcdWrD('+');
        temp=temp*0.0625*100+0.5;
        LcdWrD(num[temp/10000]);
        LcdWrD(num[temp%10000/1000]);
        LcdWrD(num[temp%1000/100]);
        LcdWrD('.');
        LcdWrD(num[temp%100/10]);
        LcdWrD(num[temp%10]);
        LcdWrD(0xdf);
        LcdWrD('C');
}

为什么会出现图1这种情况

网友A:
别处的程序在新显示处最后没有被覆盖吧?

网友B:
        LcdWrD(num[temp/10000]+'0');
        LcdWrD(num[temp%10000/1000]+'0');
        LcdWrD(num[temp%1000/100]+'0');
        LcdWrD('.');

网友C:
看我发的贴子

网友D:
应该是一楼说的问题,在新显示时,除要显示的内容外,其他地方要以空白覆盖;或者先直接清屏

网友E:
第一显示的时候需要清屏

网友F:
没有清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