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ascom-avr调试arduino板

楼主(2021-05-02):
bascom-avr语句简洁易学,部分语句兼容VB、excel的VBA函数,部分程序可以参考移植学习。
下面用bascom-avr调试arduino板
一、
1、编译
用bascom-avr打开实例inkey.bas,程序共18行,按F7编译。

程序运行过程:串口接收一个字节变量A,通过串口输出接收的字符和对应的ASCII码,接着判断其是否是十进制27=十六进制1B=键盘ESC的ASCII码,如果不是则继续接收和输出串口变量A,如果是27则串口输出ASCII码,进入只接收27后终止接收程序。(共接收3次27结束程序)
2、仿真
编译后按F2进入仿真见面,按F5仿真运行,在串口窗口输入字符,程序运行相应结果
3、选择写固件软件

4、设置写固件软件

5、写固件

6、串口测试

源程序如下:
'------------BASCOM-AVR串口inkey实例----------------------------------------------
'name                     : inkey.bas
'copyright                : (c) 1995-2020, MCS Electronics
'purpose                  : demo: INKEY , WAITKEY
'micro                    : Mega328p
'suited for demo          : yes
'commercial addon needed  : no
'----------------初始化硬件配置--使用arduino开发板-------------------------------------------------------------

$regfile = "m328pdef.dat"                                     'atmega328p硬件
$crystal = 16000000                                          ' 16MHZ时钟
$baud = 19200                                               ' 串口波特率
$hwstack = 32                                               ' default use 32 for the hardware stack
$swstack = 10                                               ' default use 10 for the SW stack
$framesize = 40                                             ' default use 40 for the frame space
'-----------------变量定义---------------------------------------------------------------
Dim A As Byte , S As String * 2
'-----程序运行----串口接收一个字节变量A,通过串口输出接收的字符和对应的ASCII码,接着判断其是否是十进制27=十六进制1B=键盘ESC的ASCII码,如果不是则继续接收和输出串口变量A,如果是27则串口输出ASCII码,进入只接收27后终止接收程序。(共接收3次27结束串口接收程序)
Do
   A = Inkey()                                              '从串口获得ASCII变量’get ascii value from serial port
   's = Inkey()
   If A > 0 Then
      '------循环判断如果大于0则输出字符和对应的ASCII码,如果是27则停止循环接收-----------------------------------------------------------------------                                             'we got something
      Print Chr(a);" ASCII code " ; A ; " from serial"
   End If
Loop Until A = 27                                           '是27则停止循环接收(直到按下ESC)

A = Waitkey()                                               '等待接收到字符
's = waitkey()
Print Chr(a)                                                '串口输出字符

'wait until ESC is pressed
Do                          ' 循环接收=27则结束程序
Loop Until Inkey() = 27

'When you need to receive binary data and the bibary value 0 ,
'you can use the IScharwaiting() function.
'This will return 1 when there is a char waiting and 0 if there is no char waiting.
'You can get the char with inkey or waitkey then.
'-----------------程序结束-----------------------------------------------------------------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