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语言应该怎么编写 加减乘除的优先级运算?

楼主(2021-05-02):
想写个可以混合运算的计算器,但是应该怎么编写加减乘除的优先级呀

网友A:
不记得是c语言还是数据结构了,优先级运算用压栈出栈最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是c语言还是数据结构了,优先级运算用压栈出栈最简单了

压榨出栈是汇编语言

网友C:
乘除的优先级高于加减,乘和除、加和减的优先级不太清楚就一行一行的写,硬要写成一行就用括弧括起来,括弧的优先级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乘除的优先级高于加减,乘和除、加和减的优先级不太清楚就一行一行的写,硬要写成一行就用括弧括起来,括弧 ...

就是想请问一下,用c语言这个应该怎么编码呀,懂这个逻辑……但是不知道咋编

网友D:
这个好像是自带的优先级,主要用括号

网友E:
你C语言是什么设备运行的? 操作系统还是单片机?
可能涉及到二叉树、动态内存等。

网友F:
最好是分开写。因为/不是除法,在单片机C语言里3/2*4的结果和数学的计算结果是不同的。
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
a=3;
b=2;
c=a/b;
c=1
结果是取商的整数,小数丢弃了。请仔细阅读书上的数据运算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C语言是什么设备运行的? 操作系统还是单片机?
可能涉及到二叉树、动态内存等。

我想用单片机的,在keil里面可以运行出来这种,要做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是c语言还是数据结构了,优先级运算用压栈出栈最简单了

这种编来可以在keil中用吗,好像不得行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