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单片机制作320*96大规模的点阵吗?

楼主(2021-05-02):
如题,用51单片机,74ls154和74ls595驱动,能够制作这种大规模的LED点阵吗?

网友A:
做硬件扫描电路,51写控制数据,驱动一个320*96的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可以 比较麻烦 点

网友C(2023-02-15):
相当于驱动12864四倍的点阵面积,没有问题,如果图案复杂一些就要做更大量的字符表,对单片机程序rom

容量要巨大,做字符表是个枯燥烧脑的过程

网友D:
我用STC8A8K64D4驱动的256x128点阵,轻松i拿下,16扫,800us扫一行,刷新78Hz,每行传输256个字节给74HC595(或跟其操作方式兼容的一些专用驱动IC)耗时200多us。

网友E:
74xx595功率太小,换6b595。

网友F:
74HC595可以硬件SPI驱动,或MAX7219自带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