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缀表达式转后缀表达的应该怎么编码呀

楼主(2021-05-03):
中缀表达式转后缀表达式,咋写呀

网友A:
使用栈这种数据结构

栈注定了数据存放进去是先进后出的。

这部分是数据结构的内容,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可以去找浙大陈越的数据结构的栈的应用这一节课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