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的门铃,增加掉电模式后门铃只能响一次后就不响了,请问各位是程序哪错了

楼主:
#include<STC89C5xR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1^0;
uchar ding,dong,flag,stop,k1;
uint n;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time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         //定时器0 方式1
        TH0=0Xff;
        TL0=0X06; //定时250us
//        TR0=1;
        EA=1;
        ET0=1;
                                IT0=1;    //外部中断0触发方式:0低电平有效,1下降沿有效。
                                EX0=1;    //外部中断0中断允许位:0禁止中断,1允许中断。
}
void biaohaoinit()           //各个标号初始化
{
        ding=0;                //叮声音  计数标志
        dong=0;                //咚声音  计数标志
        n=0;                //定时0.5s标志
        flag=0;
        stop=0;    //结束标志
                                k1=1;
}
void main()
{
        time0init();
        biaohaoinit();
        while(1)
        {
                if(k1==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stop=0x00;
                        k1=1;
                        TR0=1;                                                //打开定时器0
                        while(!stop);    /*!stop的意思是取反,意思就是stop值为0,那么这里判断就是1,
                                                                                         就一直循环执行这条语句,当stop值为1时,这里的!stop参数就是0,条件不成立,
                                                                                         就退出这个while循环,继续执行下一条语句了。*/
                        ET0=0;
      PCON = 0X02;
                        delay(2000);
                        _nop_();
                        _nop_();
                }
        }
}

void zhongduan0() interrupt 0
{
        PCON = 0;
        k1=0;
        stop=0x00;
        ET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n++;
                TH0=0Xff;
                TL0=0X06; //250us
                stop=0;
                if(n==2000)                //定时0.5s  叮响0.5秒,咚响0.5秒
                {
                                                n=0;
                                                if(flag==0)
                                                {
                                                                                flag=~flag;
                                                }
                                                else
                                                {
                                                                                flag=0;
                                                                                stop=1;
                                                                                TR0=0;          //关闭定时器0
                                                }
                }
                if(flag==0)
                {                                           //通过改变定时计数时间可以改变门铃的声音
                                                ding++;                          //叮
                                                if(ding==1)
                                                {
                                                                                ding=0;
                                                                                beep=~beep;
                                                }
                }
                else
                {
                                                dong++;
                                                if(dong==2)                  //咚
                                                {
                                                                                dong=0;
                                                                                beep=~beep;
                                                }
                }

}

网友A(2021-05-03):
掉电模式要重新复位才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模式要重新复位才能工作

可是STC89C52的手册里说用外部中断可以唤醒呀,我用外部中断可以唤醒,用万用表测量单片机的工作电流由0MA变回8MA左右了,但就是程序不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C:
K按键接在哪个引脚上了?
逻辑好像不对,如果没有按键按下,程序也不进入休眠,一直等待,没有省电的意义。
如果只是一个门铃,不然换个方式,把开关接到复位脚上,程序运行直接一个叮咚后就进入休眠。
按复位键后程序重新开始又是一个叮咚后就休眠了。
这样功能实现了,也省电了。

网友D:
掉电唤醒后, 有没有重新初始化时钟, 还有管脚呢?

网友A:
PCON = 0X02;是掉电方式,需要复位;
PCON = 0X01; 睡眠方式,可以中断唤醒。

网友B: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释,只是本人做门铃的时候想到如果以后要是再用51单片机做个移动的设备,那么这个掉电模式对电池消耗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如果每次只能需要复位才行,程序都要重新执行的话,可能会对某些设备会有影响,所以想弄明白为什么STC89C52的手册上说外部中断可以唤醒,但实际上却没唤醒,是因为程序的问题还是本身硬件上的BUG导致的,弄明白这个原因之后以后再做什么小东西的话可以避免一下,查看STC的其它产品手册上也说有这个掉电模式,也就是用外部中断可以唤醒,只是手里没有其它型号芯片没法验证。这个电路硬件比较简单,就是按键接在P3.2引脚上,P1.0接的喇叭。

网友E:
STC12C5A60S2手册是这么说的

网友A:
原来我以为是普通89C52,楼主用STC12C5A60S2程序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程序还能简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释,只是本人做门铃的时候想到如果以后要是再用51单片机做个移动的设备,那么这个掉电模式 ...

作测试不要写那么复杂,越简单越容易发现问题。给你改了,你试试。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beep=P1^0;

void ding(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t;
        while(x--)
        {
                beep=~beep;
                for(t=0;t<20;t++);
        }
        beep=1;
}

void dong(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t;
        while(x--)
        {
                beep=~beep;
                for(t=0;t<50;t++);
        }
        beep=1;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

void main()
{
        IT0 = 1;
        EX0 = 1;
        EA = 1;
        while (1)
        {
                ding(1000);//叮
                dong(1000);//咚
                PCON=0x01;//睡眠
                _nop_();
                _nop_();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以为是普通89C52,楼主用STC12C5A60S2程序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程序还能简化

8楼截的图和我看的STC89C52RC的芯片手册说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看他手册上写有这个功能才试着用下,结果不行,看来可能是这个STC89的芯片本身有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作测试不要写那么复杂,越简单越容易发现问题。给你改了,你试试。

好的,我测试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G:
中断里面 stop 置 1 试试

网友H:
掉电了要重新复位才能工作

网友E:
10楼的程序结构性很好,学习了,你要响铃几下,就要看你程序里让它响几下,自己按程序走走,是不是可以响2下以上?
    TR0=1;                                                //打开定时器0
                         while(!stop);    /*!stop的意思是取反,意思就是stop值为0,那么这里判断就是1,
                                                                                         就一直循环执行这条语句,当stop值为1时,这里的!stop参数就是0,条件不成立,
                                                                                         就退出这个while循环,继续执行下一条语句了。*/
                         ET0=0;
还发现你这里用TR0=1;开始计数,用ET0=0;停止中断,这里并没有停止计数吧?你的开启和结束用的不是一种东西呀?
两个应该配套使用,否则肯定不会有第二次响应了

网友I:
可能是中断设置有误,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