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31RTX6(小熊派)连DHT11数据读取求教

楼主(2021-05-03):
我用华为的iot studio+小熊派,练习DHT11的连接,但是有几个疑问,用的是三引脚的DHT11,DHT11引脚的配置应该怎么配置,他的数据输入端口DHT11_GPIO_Port是连一个普通的GPIO接口还是I2C接口,还有那个寄存器宏定义地址应该怎么看呢?看STM32L4寄存器手册看不懂,太多了,一千九百多页。卡这儿没完成,很捉急,求助求指导!

#define DHT11_GPIO_Port   ?
#define DHT11_Addr  ?
uint8_t BUF[2];

GPIO_InitStruct.Pin =;                                         //这几行应该怎么配置?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InitStruct.Speed =;
  HAL_GPIO_Init(DHT1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void Start_DHT11(void)
{
        uint8_t t_Data = 0x10;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DHT11_Addr,&t_Data,1,0xff); //hi2c1 是个处理句柄
}

void DHT11_Read_data(){
//不知道怎么写
}

网友A:
DHT11不是IIC接口,连一个普通的GPIO接口。
输出时配置为开漏口,输入时配置为输入口。只在初始化配置时不行的。
51单片机支持准双向,不用配置端口。

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太大了,最好外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prpr/article/details/108181661
STM32进阶-DHT11传感器的应用详细步骤

要学会百度,这个网址能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我之前用过DHT11,都会用一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