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绘制3V升5V升压模块,请问输入输出以及地该怎么设置?

楼主(2021-05-03):
求助大神,我想画一个3V升5V的升压模块,通过上网查资料,打算用PW5300做升压模块,现在原理图画好了,但是不知道输入输出该怎么设置。

原理图1,这个我想用两个1*2排针当成输入输出,即排针的一个脚作为输入、输出,另一个接地

原理图1,这个我想用两个1*2排针当成输入输出,即排针的一个脚作为输入、输出,另一个接地

可是这样在PCB布线的时候又出现问题了,发现排针和地线无法连接(可能是因为我接的是电容接地的一端?)

可是这样在PCB布线的时候又出现问题了,发现排针和地线无法连接(可能是因为我接的是电容接地的一端?)

第二种是原理图2,这个的想法是输入的正负端分别接输入端口,输出分别接输出的正负端口,

第二种是原理图2,这个的想法是输入的正负端分别接输入端口,输出分别接输出的正负端口,

可是这样的话,PCB里怎么画输入输出啊?根本找不到输入输出端口,或者说怎么表示出来输入输出端口?

可是这样的话,PCB里怎么画输入输出啊?根本找不到输入输出端口,或者说怎么表示出来输入输出端口?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原理图Update后,为什么在PCB这里出现很多错误的线呢?没法选定也删除不了,

谢谢大神了!

楼主:
啊这,最后一个问题图没传上,怎么补图啊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在PCB黑色区域里出现部分线,什么也没连,但是上边画了两条双斜线,我选也选不上,然后也删除不了

楼主:
刚刚看到手机上可能看不见图片描述,我在这里再说一下,第一个图是原理图1,我想用两个1*2排针做输入输出,也就是一个排针做输入、输出,另一个接地,但是这样PCB布线的时候排针连不到地线上;原理图2是想直接用两个输入输出端口,然后接输入输出,可是在PCB里看不见这两个端口,PCB里该怎么表示这两个端口呀?纯小白,很多不懂

网友A:
我这个36V转3V@3A 的DCDC电路板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能用单面板就不用双面板。元器件布局不合理造成走线不简洁紧

网友B:
能用单面板就不用双面板。元器件布局不合理造成走线不简洁紧凑

网友C:
走线太细,电阻布局不合理,这是高频电路,走线不好会影响效果
对于这种电路,升压IC的PDF数据手册都会有布线指导的,你要先看一下数据手册再进行布线
这个IC生产商还算可以,直接给你PCB布线图了,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36V转3V@3A 的DCDC电路板给你参考一下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太细,电阻布局不合理,这是高频电路,走线不好会影响效果
对于这种电路,升压IC的PDF数据手册都会有布线 ...

谢谢大神,确实很有帮助,我也看过这个芯片的文档,但是我看那个没有这个里的详细,也没有布线图,我看他们公司的b站视频的,然后就对照视频照葫芦画瓢的画了一个

网友D:
开关电源板走线很讲究的,尤其接地,电感布局等,还要考虑PWM对电路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