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2个设备都用串口通信,一个是LD3320模拟SPI,一个是sim900a通信

楼主(2021-05-03):
(无正文)

网友A:
LD3320不是已经用SPI了吗?SIM900a我记得是串口AT指令,不冲突啊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一个SPI一个串口,是不冲突的。

冲突的话,也可以用引脚去模拟。

通信协议本质还是引脚高低电平的变化。

网友C:
你压根没搞清楚 什么是串行 什么是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3320不是已经用SPI了吗?SIM900a我记得是串口AT指令,不冲突啊

是呀,可是我加进去去后识别不了语音,没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一个SPI一个串口,是不冲突的。

冲突的话,也可以用引脚去模拟。

加一起就识别不出语音了,

网友D:
2个设备接串口得是有2个串口的mcu吧?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只是我加了一个步进电机的程序后他就一直执行发短信那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