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255的PA,PB口信号怎么发送给51单片机的P0口?

楼主(2021-05-04):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系统里常用的8255芯片是一个典型的可编程通用并行接口芯片,用来扩展单片机的端口,它具有3个8位的并行口,有三种工作方式,可作为单片机与各种外部设备连接的接口电路。
具体功能和时序请看我要自学网里的微机原理与接口教程,有关于8255的详细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系统里常用的8255芯片是一个典型的可编程通用并行接口芯片,用来扩展单片机的端口,它具有3个8位的并 ...

多谢

网友B:
举例说明如下:
51单片机系统中,设8255的口地址为4000H-4003H,在基本的输出方式下,
设为A口输入方式,B口位输出方式,
编初始化程序,实现从A口输入,一个数从B口输出的功能。

MOV A, #10010000b ;方式控制字:A口方式0输入;B口方式0输出
MOV DPTR, #4003H  ;控制口地址→DPTR
MOVX @DPTR,A     ;方式控制字→8255控制口
;;
MOV DPTR, #4000H  ;A口地址→DPTR
MOVX A, @DPTR     ;从A口读入一个数据至累加器
……              ;保存读入的数据

MOV  A, DATA1     ;待输出的数据DATA1→累加器
MOV DPTR, #4001H  ;B口地址→DPTR
MOVX @DPTR,A     ;数据DATA1从B口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例说明如下:
51单片机系统中,设8255的口地址为4000H-4003H,在基本的输出方式下,
设为A口输入方式, ...

没学过汇编,看不懂,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C:
我也看了其他评论  多看看8255的技术手册   里面很详细的  就是照抄例子也能做出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