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射线圈的驱动电路

楼主(2021-05-04):
请问如下图所示,发射线圈和接收线圈传递方波信号。
发射线圈的具体驱动电路该怎么设计,用三极管、二极管之类的。麻烦具体一点 求教!

网友A:
发射就涉及到频率,幅度,功率,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看你想实际做什么?
一般都用成熟的发射接收电路,比如蓝牙,2.4G,WIFI,433之类的。
有一个信号到编码到发射,接收到解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