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万用表能测试编码器的好坏不吗?

楼主:
手头有一个编码器,不知好坏。也查不到相关电路。只有万用表怎么才能测试好坏?

网友A(2021-05-04):
编码器一搬正传时A相脉冲比B相脉冲提前90度。反转时B相提前。Z相一圈只有一个信号。万用表如果有测脉冲挡也可以对付测一下。接好5V电源。先测A相,看有没有信号,在测B相。只能这样了。